[PADS] 请教PADS layout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8-05-03):
各位大神:
        我画了板子,在ROUTE里布好线以后,在检查“连接性”时提示了几百处连接问题。
但我实际上网络又是连通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设置不对还是别的软件BUG原因
希望赐教,不胜感激!附件传上板子,

楼主:
就连铺铜的焊盘都显示未连接

网友:
电脑没有PADS,装的AD打开看不到东西,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A:
用PADS9.5也有类似问题,不过没有这么多,一般不到10处连接性问题,看着都是连上的。
帮顶,看有没有人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