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66:SRAM读写测试

楼主(2018-05-03):
勇敢的芯伴你玩转Altera FPGA连载66SRAM读写测试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5LMUUD
         存储器铺天盖地,并且是各个大小计算机系统(包括嵌入式系统)必不可少的部分。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有数据传输处理的地方必定有存储器,不管是CPU内嵌的或外挂的,在做代码存储或程序运行的时候也必定少不了它。而本节的实验对象SRAM(Static RAM)是一种异步传输的易失存储器,它读写传输较快,控制时序也不复杂,因此目前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你找来任何一颗SRAM芯片的datasheet,会发现它们的时序操作大同小异,在这里总结一些它们共性的东西,也提一些用Verilog简单的快速操作SRAM的技巧。SRAM内部的结构如图8.34所示,要访问实际的Momory区域,FPGA必须送地址(A0-A14)和控制信号(CE#\OE#\WE#),SRAM内部有与此对应的地址译码(decoder)和控制处理电路(control circuit)。这样,数据总线(I/O0-I/O7)上的数据就可以相应的读或写了。
图8.34 SRAM功能框图
         这里就以本实验使用的IS62LV256-45U为例进行说明。其管脚定义如表8.3所示。
表8.3 SRAM接口定义

序号

管脚
方向
描述
A0-A14
Input
地址总线。
CEn
Input
芯片使能输入,低有效。
OEn
Input
输出使能输入,低有效。
WEn
Input
写使能输入,低有效。
I/O0-I/O7
Inout
数据输入/输出总线。
VCC
Input
电源。
GND
Input
数字地。
本设计的硬件原理图如图8.35所示。
图8.35 SRAM接口
对于SRAM的读操作时序,其波形如图8.36所示。
图8.36 SRAM读时序
对于SRAM的写操作时序,其波形如图8.37所示。
图8.37 SRAM写时序
具体操作是这样的,要写数据时,(这里是相对于用FPGA操作SRAM而言的,软件读写可能有时间顺序的问题需要注意),比较高效率的操作是送数据和地址,把CE#和WE#拉低。然后延时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gif时间再把CE#和WE#拉高,这时就把数据写入了相应地址了,就这么简单。读数据就更简单了,只要把需要读出的地址放到SRAM的地址总线上,把CE#和OE#拉低,然后延时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gif时间后就可以读出数据了。时序图中列出的相关时间参数如表8.4所示。
表8.4 SRAM读写时序表

参数

定义
最小值(ns
最大值(ns
读操作周期时间。
数据输出保持时间。
地址访问时间。
写操作周期时间。
地址建立时间。
写结束后地址保持时间。
WEn信号有效脉冲宽度。
写结束前的数据建立时间。
写结束后的数据保持时间。
         如图8.38所示,本实例每秒钟定时进行一个SRAM地址的读和写操作。读写数据比对后,通过D2 LED状态进行指示。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SignalTap II在Quartus II中查看当前操作的SRAM读写时序。
图8.38 SRAM实例功能框图
该实例的工程模块划分层次如图8.39所示。
图8.39 SRAM实例模块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