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 AD采样结果不正确

楼主(2018-05-03):
使用STM32F103C8T6进行ADC采样,参考电压3.3V,AD采样口电压1.6V,12位ADC采用右对齐方式,采样结果理论上应该是4096的一半,大概是0x800,可是我采样结果大概是0x00f0,求大神帮忙。

以下是部分程序性: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vu16 i;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4,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5,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6,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i=0;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i<3000))
        {
                i++;
        }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i=0;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i<3000))
        {
                i++;
        }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interrupt*/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设置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你的AD值结果处理在哪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值结果处理在哪段啊?

Timer2 每50US中断一次,触发一次ADC转换,同时读取上一次ADC采样结果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溢出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TIM2等待中断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Get_sampling_Peakvalue(&S1_U1_value,NA_channel);
                Get_sampling_Peakvalue(&S1_U2_value,NB_channel);
                Get_sampling_Peakvalue(&S1_U3_value,NC_channel);

                Get_sampling_Peakvalue(&S2_U1_value,RA_channel);
                Get_sampling_Peakvalue(&S2_U2_value,RB_channel);
                Get_sampling_Peakvalue(&S2_U3_value,RC_channel);
        }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vu8  i;

        if(DMA1_FLAG_TC1!=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FLAG_TC1);
                for(i=0;i<6;i++)
                {
                        ADC1_ConvertedValueLocal=ADC_ConvertedValue;
                }
        }
}

楼主:
ADC采样结果存在数组中暂不处理,先保存最近采样的100个数据,结果大概在0x00f0左右变化

void Get_sampling_Peakvalue(RMS_Value *channel_RMS,Channel_Type channel)
{
        u16 temp;

        switch(channel)
        {
                case NA_channel:
                        channel_RMS->value=ADC1_ConvertedValueLocal[3];
                        break;

                case NB_channel:
                        channel_RMS->value=ADC1_ConvertedValueLocal[4];
                        break;

                case NC_channel:
                        channel_RMS->value=ADC1_ConvertedValueLocal[5];
                        break;

                case RA_channel:
                        channel_RMS->value=ADC1_ConvertedValueLocal[0];
                        break;

                case RB_channel:
                        channel_RMS->value=ADC1_ConvertedValueLocal[1];
                        break;

                case RC_channel:
                        channel_RMS->value=ADC1_ConvertedValueLocal[2];
                        break;
                default:
                        break;
        }
        channel_RMS->value_list[channel_RMS->item]=channel_RMS->value;
        channel_RMS->item++;
        if(channel_RMS->item>99)
        {
                channel_RMS->item=0;
        }
}

楼主:
6个通道ADC分别采样两路电源的三相电压,采样结果暂不处理,先保存在数组中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B:
你的采样转换周期设的多少?50us采6个样采得完吗?
还有你的 channel_RMS->value类型和你的ADC1_ConvertedValueLocal类型对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的采样转换周期设的多少?50us采6个样采得完吗?
还有你的 channel_RMS->value类型和你的ADC1_ConvertedV ...

算了下可以采完,那就是你的返回值类型不对应

网友C:
你的adc似乎是使用的1.6v做参考电压,所以,数值才会小,你检查一下电路及设置,参考电压为多少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很明显了,ADC采样结果高4位被舍弃了,12位ADC采用右对齐方式,比如采样结果是0x07ff, 而我DMA中断读到的值是0x00ff, 如果采样结果是0x0809, 我DMA中断读到的值是0x0009, 我看了一下数据类型设置成16位无符号数,以下是数据类型定义:
vu16  ADC_ConvertedValue[6];
vu16 ADC1_ConvertedValueLocal[6];

DMA中断是这样处理的: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vu8  i;

        if(DMA1_FLAG_TC1!=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FLAG_TC1);
                for(i=0;i<6;i++)
                {
                        ADC1_ConvertedValueLocal[i]=ADC_ConvertedValue[i];
                }
        }
}

不知道为什么DMA方式会自动舍弃采样结果的高4位,哪位大哥再帮忙看看哪里配置有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下可以采完,那就是你的返回值类型不对应

返回值类型我设置成无符号16位,实际运行结果只有8位,能不能再帮忙看看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C:
DMA数据长度似乎是按字节计算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Timer2 每50US中断一次,触发一次ADC转换,同时读取上一次ADC采样结果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这句好像有毛病:
ADC1_ConvertedValueLocal=ADC_ConvertedValue;
至少改成
ADC1_ConvertedValueLocal【i]=ADC_ConvertedValue【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句好像有毛病:
ADC1_ConvertedValueLocal=ADC_ConvertedValue;
至少改成

这个已经改过了

网友D:
(uint16_t)ADC1_ConvertedValueLocal【i】=(uint16_t)ADC_ConvertedValue【i】;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数据长度似乎是按字节计算的,你可以试试

DMA数据长度可以设置成字节,半字或字,我设置成半字16位

网友D:
ADC_ConvertedValue[]只能定义成uint16_t,不能定义成uint32_t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_ConvertedValue[]只能定义成uint16_t,不能定义成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 可以定义成uint32_t,但是我现在定义的就是uint16_t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C_ConvertedValue[] 可以定义成uint32_t,但是我现在定义的就是uint16_t

定义成uint32_t 在DMA条件下STM32会把相邻2次ADC放在uint32_t的高16位和低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成uint32_t 在DMA条件下STM32会把相邻2次ADC放在uint32_t的高16位和低16位

我试了定义成uint32_t也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定义成uint32_t也不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初始化时要先初始化DMA然后初始化ADC。

网友C:
DMA已经自动把数据处理好了,你在DMA中断里还去处理

网友C:
    // try to start adc1
    HAL_ADC_Start(&hadc1);

    //try to satrt DMA for adc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adc_dma_data, MAX_ADC_DMA_DATA * EM_ADC_TOTAL_NUM);     //MAX_ADC_DMA_DATA * EM_ADC_TOTAL_NUM
我这个是用的HAlf库,的确数据长度不是按照字节计算的,我这里使用的是循环采样,DMA也是
但是启动DMA后,ADC数据会自动被装入缓冲区,----不需要在中断里单独处理ADC采样的数据。
缓冲区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初始化时要先初始化DMA然后初始化ADC。

真的可以了,太感谢你了。我以前先初始化ADC再初始化DMA没有问题,只不过芯片型号不一样。真的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 try to start adc1
    HAL_ADC_Start(&hadc1);

我先初始化DMA再初始化ADC就可以了,还是非常感谢你,论坛里有你们这样的热心人真是太好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