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波整形成正弦波

楼主(2018-05-03):
想请教下大佬们,怎样将10-20KHz范围频率变化的方波整形成正弦波,保证频率不变(输入频率与输出频率一致),幅值恒定?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

网友A:
方波展开的奇次谐波的叠加,你试试把3次以上都滤掉,剩下基波就是个正弦的,不考虑相位的啥。

网友B:
自适应带通滤波;锁相环;锁相环+DDS

网友C:
如果是方波,,只是频率变化,由于频率变化范围很宽,低通滤波是可以,但是需要根据输入频率调整截止频率,也很麻烦。
如果三角波输入,对正弦波的失真要求不高,最古老的办法是用二极管电阻网络限幅,输出近似的正弦波。

不知道你的频率范围是多少,是10KHz-20KHz还是10HZ-20KHz。
建议找找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和时钟频率成比例的。TI的就有。
比如TLC04,截止频率是时钟频率的1/50,你还得加一个PLL电路产生时钟。
如果输入频率是10K-20K,估计固定频率也可以。

回定型的滤波器不适合最高/最低大比例的信号源。

网友D:
这个行吗?
中文详解ICL8038资料_百度文库
wenku.baidu.com/view/dd3e15f9227916888586d7cd.html

网友E:
接个RLC的谐振电路,最简单,频率不会发生变化,幅值应该会有相应衰减。

网友F:
滤出正弦波后加一级VCA放大,绝对是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滤出正弦波后加一级VCA放大,绝对是恒值。

您好  我一开始准备用六阶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来整形, 但是效果不太好,后来 我在百度上找到一个电路,我试了一下,整形效果比六阶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的效果要好。我想问下您这是个什么电路?@zyj949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一开始准备用六阶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来整形, 但是效果不太好,后来 我在百度上找到一个电路,我 ...

传递函数是以什么型式,幅值最好的是切比雪夫,过度带比较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递函数是以什么型式,幅值最好的是切比雪夫,过度带比较窄,

这个网上只有一个图,没有传递函数,也没有电阻电容计算公式,所以我也比较懵。我想请问下,就是在10KHz-20KHz的范围内,我如果用低通滤波器来整形的话,用什么类型的低通滤波器会比较好,大概需要到多少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网上只有一个图,没有传递函数,也没有电阻电容计算公式,所以我也比较懵。我想请问下,就是在10KHz- ...

这要你做出滤波线出来,通带内增益,通带内波动,过渡带多少,带外降低多少,带外波动增益,对相位有没有线性(群延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一开始准备用六阶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来整形, 但是效果不太好,后来 我在百度上找到一个电路,我 ...

这个电路看起来像一个 Sallen-Key 低通滤波器 (R1, R2, C1, C2),
再加一个陷波回路 (R3, R4, R5, C3, C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