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干扰

楼主:
大家好
  如图1所示,是基本的串口通信电路。当通信板卡未通电,只接上串口线(TXD/RXD/GND 3根线)情况下,使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任意字节,发现调试助手能收到字节,用示波器查看TXD信号,发现信号有一定失真,如图2所示。而如果把串口线从板卡上拔掉后,TXD信号波形正常,如图3所示。而图4是当串口线接在板卡上,异常时RXD信号的波形。不知道大家有无遇到该类情况。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楼主(2018-05-04):
有人遇到类似的吗

网友A:
相当于TXD 给你的MAX232供电了。
所以有不少前辈设计的电路是利用串口供电的。

网友B:
232接口片内电路中无隔离设计,导致PC串口数据线通过接口片IO泄露,在接口电路功耗足够低时,泄露能源足以驱动接口片工作。而驱动不足时信号时失真会加大,直至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这芯片支持电源为3.3V ?

换种芯片试试如:SP3232等

网友D:
匹配电容的问题,0.1换成1uF试下

网友E:
也有可能買到假貨

网友F:
两个地之间隔离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