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烧录问题??????

楼主(2018-05-03):
在淘宝上买的贴片MSP430G2231,用LaunchPad下载,软件用CCS6,第一次下载没问题,用CCS可以试调,但是时钟有问题,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查看时DOC失败,没下载程序都显示DOC失败,淘宝上买了几家的了都不行,卖家说用专业的烧录器可以下载,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好吗?还是要做什么准备工作,用G2553的插件就没问题,第一次出现以下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烧写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msp430/f/55/t/54271
烧写的时候不要擦除信息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烧写器?

Launch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54271
烧写 ...

不可能每个芯片都从新写一次吧,新的芯片没有擦除flash,infoA

网友A:
用ccs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cs可以下载程序吗?

可以下载,可以试调,单运行不正常,断开后不能执行程序

楼主:
请大神帮忙下,这是下载下的flash,DOC都有了怎么还是不能执行呢?

=== Information Memory Segments  0x1000 - 0x10FF ======

0x1000:       ------- b l a n k ----(all 0xFF)-------

0x10C0: 21 B2 FE 26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0x10D0:       ------- b l a n k ----(all 0xFF)-------

0x1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10 10 FF FF FF FF | ................
0x1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1 02 CF 86 | ................

========== Main Memory Segments  0xF800 - 0xFFFF ======

0xF800: B2 40 80 5A 20 01 D2 42   FF 10 57 00 D2 42 FE 10 | .@.Z ..B..W..B..
0xF810: 56 00 D2 D3 22 00 F2 D2   27 00 D2 D3 21 00 F2 B2 | V..."...'...!...
0xF820: 20 00 FD 27 D2 E3 21 00   FA 3F 31 40 7E 02 B0 12 |  ..'..!..?1@~...
0xF830: 42 F8 0C 43 B0 12 00 F8   B0 12 46 F8 32 D0 10 00 | B..C......F.2...
0xF840: FD 3F 1C 43 30 41 03 43   FF 3F FF FF FF FF FF FF | .?.C0A.C.?......
0xF850:       ------- b l a n k ----(all 0xFF)-------

0xFFE0: FF FF FF FF 3C F8 3C F8   3C F8 3C F8 FF FF FF FF | ....<.<.<.<.....
0xFFF0: 3C F8 3C F8 3C F8 FF FF   FF FF FF FF 3C F8 2A F8 | <.<.<.......<.*.

网友A:
能否把你的电路图和代码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你的电路图和代码上传一下

用的LaunchPad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
* main.c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int bl1)
{ unsigned int n;
   for(bl1=bl1;bl1>0;bl1--){
   for(n=0;n<1000;n++);}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1.048576
    DCOCTL = CALDCO_1MHZ;    //1.048576
    P1DIR |=BIT0+BIT6;
    P1REN |=BIT3;
    P1OUT |=BIT0+BIT6;
    while (1){
        __delay_cycles(1000000);
        P1OUT ^=BIT0 ;
        __delay_cycles(1000000);
        P1OUT ^=BIT6 ;
    }

}

FLASH

=== Information Memory Segments  0x1000 - 0x10FF ======

0x1000:       ------- b l a n k ----(all 0xFF)-------

0x10C0: 21 B2 FE 26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0x10D0:       ------- b l a n k ----(all 0xFF)-------

0x1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10 10 FF FF FF FF | ................
0x1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1 02 CF 86 | ................

========== Main Memory Segments  0xF800 - 0xFFFF ======

0xF800: B2 40 80 5A 20 01 D2 42   FF 10 57 00 D2 42 FE 10 | .@.Z ..B..W..B..
0xF810: 56 00 F2 D0 41 00 22 00   F2 D2 27 00 F2 D0 41 00 | V...A."...'...A.
0xF820: 21 00 0D 12 0E 12 3D 40   8C 10 3E 40 03 00 1D 83 | !.....=@..>@....
0xF830: 0E 73 FD 23 0D 93 FB 23   3E 41 3D 41 00 3C D2 E3 | .s.#...#>A=A.<..
0xF840: 21 00 0D 12 0E 12 3D 40   8C 10 3E 40 03 00 1D 83 | !.....=@..>@....
0xF850: 0E 73 FD 23 0D 93 FB 23   3E 41 3D 41 00 3C F2 E0 | .s.#...#>A=A.<..
0xF860: 40 00 21 00 DE 3F 31 40   7E 02 B0 12 7E F8 0C 43 | @.!..?1@~...~..C
0xF870: B0 12 00 F8 B0 12 82 F8   32 D0 10 00 FD 3F 1C 43 | ........2....?.C
0xF880: 30 41 03 43 FF 3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A.C.?..........
0xF890:       ------- b l a n k ----(all 0xFF)-------

0xFFE0: FF FF FF FF 78 F8 78 F8   78 F8 78 F8 FF FF FF FF | ....x.x.x.x.....
0xFFF0: 78 F8 78 F8 78 F8 FF FF   FF FF FF FF 78 F8 66 F8 | x.x.x.......x.f.

CCS试调正常,关闭试调就不能执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LaunchPad
程序如下
#include

看你的代码。头文件用的还是g2553。这两个msp430内部资源差很多的。建议把工程配置好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代码。头文件用的还是g2553。这两个msp430内部资源差很多的。建议把工程配置好再试试 ...

谢谢,问题已解决,问题在于焊转接板时,用了太多的焊锡膏,导致引脚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问题在于焊转接板时,用了太多的焊锡膏,导致引脚短路。 ...

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