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总是出现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

楼主(2018-05-04):
TMS320F28335总是出现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我采用ti提供的cmd文件,软件用的是CCS6.1.1.00022_win32,仿真器用的是xds100v1,运行时程序总是跳到这个函数里。
void error(void)
{
    asm("     ESTOP0"); // Test failed!! Stop!
    for (;;);
}
后来将6.1.1.00022_win32更换成CCS6.1.3.00034_win32后,不在出现cannot load from non-primitive location,但程序任然跳转到这个函数里
void error(void)
{
    asm("     ESTOP0"); // Test failed!! Stop!
    for (;;);
}
求高人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应该是内存分配错误

网友A:
程序应该能够运行吧

网友B:
把自己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C:
能将你的问题具体点么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程序配置有问题。

网友E:
地址有问题

网友F:
执行什么程序呢

网友G:
是不是定义的测试啊

网友H:
那就是CCS的问题吧

网友I:
程序运行都是正常吗

网友:
往往是空间分配不够引起的

网友C:
比如调试给出每一步错误是在哪一步出现的错误

网友B:
某些数据类型的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配置的TMS320F28335是否正确呢

网友D:
检查一下CMD文件。

网友G:
调试有问题。

网友E:
超出了运行范围了。

网友F:
楼主说的 这个程序也不具体。

网友I:
还是只有仿真的时候跳转大这个错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c2000/f/56/t/12 ...

这个参考下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