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果负载工作状态10mA,睡眠10uA,使用什么DCDC比较好呀?

楼主(2018-05-04):
锂电池是3.7-4.2V,MCU工作电压是1.8-3.6V。原本使用了一个LDO,结果忘记一个重要参数就是LDO的静态电流了,我的MCU睡眠只有10uA,LDO那里却用了100uA,这实在太浪费了。想了稳压二极管+限流电阻,但因为负载是10mA到10uA的变化,要满足稳压二极管的最大最小反向电流,这个限流电阻没法弄,目前是串联了2个降压用的二极管,但是因为二极管降压和流过的电流有正向关系,就算是正常的硅管,在只有10uA流过下,也只能降0.35V而已,所以目前是串联2个管。请问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呢?或者有没有超低静态电流(10uA以下能接受),5V以下输入,3.3V输出的LDO推荐一下?

xch
ts14002.ldo
xch
AIC2140

网友A:
HT7133, 静态 < 4uA,  Vdrop < 0.1V @ 10mA, Vin < 30V

网友B:
静态功耗低于10uA的LDO很好找了,TI等大厂都有很多1uA以下的LDO了,国产小厂的LDO也基本都可以轻松做到20uA左右

网友C:
国产的SGM2200可以到24V输入,静态2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SGM2200可以到24V输入,静态2uA。

嗯,SGM的也用,不过注意到SGM220x系列的最低压降1.x个V,也就是说在锂电池快没电的时候3.7~3.8V,我的负载得工作在2.xV左右了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个系列是不适合用于单节锂电池系统的,除非负载电流只有几个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SGM的也用,不过注意到SGM220x系列的最低压降1.x个V,也就是说在锂电池快没电的时候3.7~3.8V,我的负 ...

不知道你是否实际使用过或测试过,否则,你说的“不过注意到SGM220x系列的最低压降1.x个V”,这个参数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

我大量使用SGM2200-3.3,这种静态电流只有2uA、输入电压可以到24V的LDO,一般工作电流都不会太大。
我大量用在单节锂电池系统,输出3.3V 30mA,电池电压到3.4V依旧能有3.2V输出,电池电压3.5V~4.2V输出基本就是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否实际使用过或测试过,否则,你说的“不过注意到SGM220x系列的最低压降1.x个V”,这个参数不 ...

不要误导人了!
SGM220x不是低压差LDO,这个系列不适合用于锂电池转3.3V的应用, 1mA需要考虑预留35mV的压差,这是批量下的最小要求,除非系统耗电在几个mA,否则真不建议用

网友E:
QX62063.3V的静态电流只有8个UA,价格有优势,有需要的话,可以给您发些资料。

网友:
XC6206 超低功耗1uA,最大3uA,含税三毛多。有兴趣可联系我15556357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