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流互感器绕线及安匝换算

楼主(2018-05-04):
电流互感器绕线及安匝换算

      电流互感器原理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的。电流互感器是由闭合的铁心和绕组组成。它的一次绕组匝数很少,串在需要测量的电流的线路中,因此它经常有线路的全部电流流过,二次绕组匝数比较多,串接在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中。农网改造中常用LMZ—0.5型低压穿芯式电流互感器,但在施工中尚有少数同志就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线穿绕方法、变比与匝数的换算问题出现错误,在此愿与大家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正确穿绕的方法

  我们首先应根据负荷的大小确定互感器的倍率,然后将一次线按要求从互感器的中心穿绕,注意不能以绕在外圈的匝数为绕线匝数,应以穿入电流互感器内中的匝数为准。如最大变流比为150/5的电流互感器,其一次最高额定电流为150A,如需作为50/5的互感器来用,导线应穿绕150/50=3匝,即内圈穿绕3匝,此时外圈为仅有2匝(即不论内圈多少匝,只要你是从内往外穿,那么外圈的匝数总是比内圈少1匝的,当然如果导线是从外往内穿则反之),此时若以外圈匝数计,外圈3匝则内圈实际穿芯匝数为4匝,变换的一次电流为150/4=37.5A,变成了37.5/5的电流互感器,倍率为7.5,而在抄表中工作人员是以50/5、倍率为10的电流互感器来计算电度的,其误差为:(10-7.5)/7.5=0.33即多计电度33。

  变比与匝数的换算

  有的电流互感器在使用中铭牌丢失了,当用户负荷变更须变换电流互感器变比时,首先应对互感器进行效验,确定互感器的最高一次额定电流,然后根据需要进行变比与匝数的换算。如一个最高一次额定电流为150A的电流互感器要作50/5的互感器使用,换算公式为一次穿芯匝数=现有电流互感器的最高一次额定电流/需变换互感器的一次电流=150/5=3匝即变换为50/5的电流互感器,一次穿芯匝数为3匝。可以以此推算出最高一次额定电流,如原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为50/5,穿芯匝数为3匝,要将其变为75/5的互感器使用时,我们先计算出最高一次额定电流:最高一次额定电流=原使用中的一次电流×原穿芯匝数=50×3=150A,变换为75/5后的穿芯匝数为150/75=2匝即原穿芯匝数为3匝的50/5的电流互感器变换为75/5的电流互感器用时,穿芯匝数应变为2匝。再如原穿芯匝数4匝的50/5的电流互感器,需变为75/5的电流互感器使用,我们先求出最高一次额定电流为50×4=200A,变换使用后的穿芯匝数应为200/75≈2.66匝,在实际穿芯时绕线匝数只能为整数,要么穿2匝,要么穿3匝。当我们穿2匝时,其一次电流已变为200/2=100A了,形成了100/5的互感器,这就产生了误差,误差为(原变比—现变比)/现变比=(15—20)/20=--0.25即—25,也就是说我们若还是按75/5的变比来计算电度的话,将少计了25的电量。而当我们穿3匝时,又必将多计了用户的电量。因为其一次电流变为200/3=66.66A,形成了66.6/5的互感器,误差为(15—13.33)/13.33=0.125即按75/5的变比计算电度时多计了12.5的电度。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电流互感器的最高一次额定电流时,是不能随意的进行变比更换的,否则是很有可能造成计量上的误差的。

楼主: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原理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的。电流互感器是由闭合的铁心和绕组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