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喇叭功放,6W,小封装,12V供电

楼主:
现在用的8002,5V供电,功率5W
现在由于稳定性问题想改用12V的,单声道就可以了

求一款小封装的,12V功放

我看了一款TDA2030A,不过封装太大了,塞不进盒子。。。

网友A(2018-05-04):
现在流行D类功放

网友B:
你这要求估计得用BTL,D类。免散热片,免输出电容尺寸才小。喇叭换高阻抗的,16ohm 可能勉强,还需要限制输出功率。12V电源的PA输出功率可能超过5W。

网友C:
体积小,上D类吧,双声道的可以接成桥式输出。

网友D:
TDA2030A这类OCL(其实但12V电源还无法OCL)是很难输出5W功率,除非接成BTL。
并且体积感人。
所以采用BTL接法的D类功放才是正道。5W输出基本不需额外的散热设计。

楼主:
各位前辈说的我是一头雾水呢,能否推荐个前辈用过的型号,我自己做做实验

网友E:
MIX2018A-ESOP8-P  QQ114529126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X2018A-ESOP8-P  QQ114529126

你推荐的这款是个5V供电的。。。注意标题,我需要12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