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小阻值电阻辅助测量电路

楼主(2018-05-04):
小阻值电阻辅助测量电路

     实际工作中受精度限制,往往无法精确测量出这些电阻的具体阻值,也无法判断出它们的一致性如何,常常为此感到困难。为此,试制做如图1所示的辅助电路,结合万用表的直流低电压挡(200mV、2V、20V),实现对小阻值电阻的精确测量。

  工作原理:通过恒流源给被测电阻RX加一定的电流,再用万用表测量Rx两端的电压,所测的电压值除以流过被测电阻Rx的恒定电流,即可得出被测电阻的阻值。理论上流过待测电阻的电流越大,越易于精确测出小阻值电阻Rx的阻值,但电流过大,一是会引起恒流源严重发热,影响电流的稳定性,导致所测阻值不准;二是小功率电阻不允许过大的电流流过。为此本电路选用LM317(U1)和电阻R1、R2、电位器RP1一起构成简单的100mA的恒流源。

  由运算放大器U2A和U2B及R7、R8、RP2(精密电位器)构成电压放大电路,对被测电阻两端的电压进行10倍放大,这样数字万用表从C、D两点测得的电压值就可以与被测电阻RX的阻值相对应(1mV对应1mΩ,1V对应1Ω)。

  为了提高放大器的稳定度和精度,用u4和u5为运放提供对称的+5V工作电源。U3以及电阻R3构成2.5v参考电位电路,通过R4及精密电位器RP3给运放U2B的同相端施加合适的电位,用于抵消由于电流流经测试笔1和测试笔2引线以及接触电阻所产生的电压降。

  制作与调试:按图1所示在一块面包板上焊接出辅助电路板.如图2所示。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地线需汇接于图1所示的B点,以免流过被测电阻Rx的“大电流”影响运放工作。

  (2)U4 (78L05)和u5(79L05)应选取输出电压数值一致的管子,保证运放工作电压±5V对称。

  (3)电阻R7和R8需仔细挑选,确保其阻值一致性好。

  (4)电路选用了计算机开关电源的±12V做电源.因此LM317发热量较大,需加装合适的散热器,这也是本电路的缺陷。

  调试步骤:第一步,调整恒流源电流。将数字万用表置于直流200mA挡.串接于A、B之间,加电后仔细调节电位器RP1.使万用表的读数稳定在100mA。第二步.调整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首先将A、B两点短接,然后将数字表(200mV电压挡)接到电位器RP3的中心脚与地之间,加电后调节精密电位器RP3.使万用表的读数为100mV,再将万用表接到C、D之间.仔细调节精密电位器RP2,使万用表的读数稳定到1V。第三步,归零调整。断电的情况下,断开上一步连接在A、B之间的短路线,加电后将测试笔1和测试笔2碰在一起,仔细调节精密电位器RP3.使c、D两点之间的电压尽量为0mV.实际操作中调到0mV比较困难.但可以调整到3mv-6mV,这样可以保证所测电压精度小于10mV(对应于10mΩ)。

楼主:


网友A:
电路选用了计算机开关电源的±12V做电源.因此LM317发热量较大,需加装合适的散热器。。

网友B:
工作原理:通过恒流源给被测电阻RX加一定的电流,再用万用表测量Rx两端的电压,所测的电压值除以流过被测电阻Rx的恒定电流,即可得出被测电阻的阻值。

网友B:
理论上流过待测电阻的电流越大,越易于精确测出小阻值电阻Rx的阻值,但电流过大,一是会引起恒流源严重发热,影响电流的稳定性,导致所测阻值不准

网友B:
这电流的有利有弊的。。

网友C:
楼上提到的工作原理的,我好好地先琢磨下的了

网友D:
这个关键是实现的电路的设计的

网友D:
通过恒流源给被测电阻RX加一定的电流,再用万用表测量Rx两端的电压,所测的电压值除以流过被测电阻Rx的恒定电流,即可得出被测电阻的阻值。

网友E:
楼上几位介绍的原理的我好好学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