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buck电路电感计算到底是哪个公式啊?

楼主(2018-05-04):
buck电路电感计算到底是哪个公式啊?网络搜索各种不同的计算公式,到底哪个正确呢?请问谁有正确的计算公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需要PCB板的可以找我。Q123587017

你这广告真心不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广告真心不厚道。

我是真的路过,无心的。。。。

网友B:
Lc  >= (Vi - Vo) * Vi * Dmax * yita / 2 *Po * f  ,yita 为效率 , 在额定输出功率Po时的Lc临界电感值
实际电感取值一般根据纹波 r = 0.4 ,
也就是 L = 5*  Lc   ,波动的负载,从满载到1/5负载时,由CCM转DCM工作,大部分是工作在CCM模式
如果是固定负载,且对纹波要求不搞,你取小点电感值,比喻 L = 1.5 Lc

网友B:
引用 网友B:
Lc  >= (Vi - Vo) * Vi * Dmax * yita / 2 *Po * f  ,yita 为效率 , 在额定输出功率Po时的Lc临界电感值
实 ...

今天看到
Lc  >= (Vi - Vo) * Vi * Dmax * yita / 2 *Po * f  这个公式掉了一个 参数

应该是 :

Lc  >= (Vi - Vo) * Vi * ( Dmax )^2 * yita / 2 *Po * f

或者是:

Lc  >= (Vi - Vo) * Vi * Dmax * Ton * yita / 2 *Po

网友C:
其实电感的计算无外乎就是V=L*di/dt,时间跟频率和占空比有关,电流的波动与电流纹波有关

网友D:
如果用的是集成IC,还是看一下数据手册来的最省事,一般会有个典型值,然后有一个大致的计算公式

网友E(2018-07-05):
引用 网友B:
今天看到
Lc  >= (Vi - Vo) * Vi * Dmax * yita / 2 *Po * f  这个公式掉了一个 参数

Vi是取最大还是最小啊

网友F:
核心公式还是V=L*di/dt。
这里di是折算后的最大峰值电流,dt是实际导通时间,V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按照最高输入、最大输出时候DCM电流临界为原则在最大输入电压,最大输出电流时候,可以算出电感最小值。适当增加电感可以减轻输出纹波,但是会增加成本。(增加电容的成本远低于增加电感量的成本)。
确定L后,电容上面的纹波就可以知道了:I=((Vin-max-Vout)/L)*Ton,纹波电压=I*Ton/C。
然后你可以确定你需要的纹波值,根据纹波值,确定输出电容,如果额定的纹波值时候,输出电容过大,你可以通过增加L来减少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核心公式还是V=L*di/dt。
这里di是折算后的最大峰值电流,dt是实际导通时间,V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按照最 ...

haode x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