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上的一些参数问题

楼主(2018-05-04):
这是一块adc手册上的参数。我想问一下那些SINAD THD参数为什么都有个平方,是电压到功率吗?还有在IMD下方的second-order terms 和third-order terms 是指什么?

楼主:
为什么说二次和三次?这不是谐波说法吗?

网友A:
平方就是各项电压分量平方和之比。 目的是折算成功率之比。

二阶项,三阶项是非线性函数泰勒展开其中分量。 比如非线性函数 f(a,b) 二阶项分量 有a^2,b^2, a*b;
三阶项分量有 a^3,b^3,a^2*b,a*b^2;

这些分贝值都是相对信号功率而言

网友B:
这应该是Sigma Delta ADC的参数,这货就是有这些参数。逼近型的或FLASH型的ADC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方就是各项电压分量平方和之比。 目的是折算成功率之比。

二阶项,三阶项是非线性函数泰勒展开其中分量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Sigma Delta ADC的参数,这货就是有这些参数。逼近型的或FLASH型的ADC就没有。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