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共模扼流圈实现高清多媒体共模噪音抑制

楼主:
共模扼流圈实现高清多媒体共模噪音抑制

1 引言

  随着高清产品向着更高的分辨率发展,一种被称为数字微分接口即所谓的高清多媒体接口(HDMI)被采用,其特点是可以使数字设备能够传输高速视频信号。HDMI对信号的衰减很小,同时对外部噪音的抵抗能力较强,其本身的噪音辐射也很低。其原因是由于信号线路采用了相互消磁的设计。虽然如此,辐射噪音产生的问题仍然时有发生,例如其内部的集成电路(IC)和外围的电路产生的共模噪音,或者由差分信号转换来的噪音。

  在以这类方式产生噪音的情况下,采用一个共模线圈来抑制噪音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共模线圈可以抑制共模噪音,但对差分信号的影响很小。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信号的频率不同,外围电路和元器件不相同,共模扼流圈的选择和贴装也不相同。

  借助三组信号线和一组时钟线,HDMI可以同时传输视频和音频信号。图1所示的是一个应用于HDMI的转换最小差分信号(TMDS)的网络图。其最大的数据传输率是10.2bps,其中一组的数据信号频率达到1GHz甚至更高。最初,HDMI接口能够传输的视频分辨率高达1080p或者8位真彩色。HDMI1.3版本的可以传输图像分辨率为1080p或12位深彩色。

  图1 HDMI共模扼流圈的工作原理图

  2 抑制HDMI辐射噪音的策略

  在研究这种方法的过程中,用一根3米长线缆连接两个HDMI设备,测试从1~5GHz的辐射噪音。表1列出了几种不同型号共模扼流圈的规格及其参数,它们分别是同样尺寸(1.25×1.0mm)的DLP11SN900HL2和DLP11SA900HL2,以及2.0×1.2mm尺寸的DLW21SN900HQ2。

  表 1 几种共模扼流圈的规格与参数

  现在把共模扼流圈在信号线上和时钟线上测试其噪音并因此确定受到的影响。在1080p或12位深色的最高信号频率为1.11GHz上,对数据传输进行评价。图2所示为共模转换特性,特别是Scc21,在此消除的噪音但增加了与其成比例的Scc21的量值,以及差分模式传输特性和影响信号波形跌幅成比例的Sdd21。在此采用共模扼流圈进行评价。

  图3所示为使用共模扼流圈后,HDMI辐射噪音的测量结果。从图中可见,这种共模扼流圈图可以抑制1GHz甚至更高频率的噪音。实际上,它对高次谐波有很强的抑制效果。所有这些共模扼流圈应用的效果来讲,噪音在2.22GHz处衰减约为10db。图中还显示出由于使用了共模扼流圈,噪音在3.33GHz和4.44GHz时的衰减呈现多样性。另外,从图中可见,DLP11SN900HL2的噪音抑制效果比其它型号共模扼流圈差,这是因为DLP11SN900HL2的Scc21值在3GHz及更高频率处相对较低,如图2所示。由图2和图3显示结果可见,增加一个在30GHz及以上频率处有10db以上衰减能力的共模扼流圈是必须的。

该资料来源于电子发烧友网。

网友A(2018-05-08):
HDMI对信号的衰减很小,同时对外部噪音的抵抗能力较强,其本身的噪音辐射也很低。其原因是由于信号线路采用了相互消磁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