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引起集成运放闭环工作不稳定的其他因素

楼主(2018-05-04):
引起集成运放闭环工作不稳定的其他因素

   在集成运放的应用中,经过相位补偿的集成运放在大多数应用场合是能满足要求的。但在应用时,有时还会出现自激,这一般是由于下述原因所致。

  1.没有按集成运放使用说明中推荐的相位校正电路和参数值进行校正

  说明书中推荐的补偿方法和参数是通过产品设计和大量实验得出的,对大多数应用是有效的,它考虑了温度、电源电压变化等因素引起的频响特性的变化,并保证具有一定的稳定裕度。

  2.电源退耦不好

  当电源退耦不好时,各放大级的信号电流内阻上的电压降将产生互耦作用,若耦合信号与某级输入信号是同相位时,电路将产生寄生振荡。为此必须重视电源退耦。退耦时除在电源端加接大电容外,还应并接瓷片小电容,因为大电容如电解电容,它本身的分布电感较大,影响退耦效果。

  3.电路连接时的分布电容影响

  由于电路存在分布电容,有时后级的信号会通过分布电容反馈到前级,当此反馈信号与该放大级原输入信号同相位时,也会形成寄生正反馈,从而使电路自激振荡。所以连接电路时,尽量减小分布电容是很重要的,尤其应注意使集成运放的“+”输人端远离它的输出端。

  4.集成运放负载电容过大的影响

  当集成运放负载电容过大时,整个运放电路的开环频响曲线将发生变化,使电路的相位余量减小,甚至引起自激。若在运放的输出端与外接负载电容之问加接一个小电阻(如数百欧以内),使运放电路与负载电容之间相隔离,则可减轻负载电容的影响。但有时这种改进的效果是有限的。为消除自激振荡,就应减小负载电容,或在集成运放输出端外加输出功率更大的、高频响应更好的输出级电路。

  5.集成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地电阻太大

  当同相端对地接入很大的电阻,它与运放差模输入端的电容形成一个新的极点,尽管输入端的电容不大,但同相端对地外接电阻较大,则新产生的极点可能接近于或低于交接频率,而使闭环电路自激或电路动态特性变差。解决的简便方法是在同相端对地电阻上并接电容,以形成高频旁路。

  6,集成运放输出端与同相端和调零端之阃存在寄生电容

  在设计印制电路板时,或做电路实验时,曲于引线布置不适当或过长、过近,会带来寄生电容而引起自激。通常在低频电路中,不易出现自激,而在宽带放大器中,应注意消除寄生电容耦合。

网友A:
退耦时除在电源端加接大电容外,还应并接瓷片小电容,因为大电容如电解电容,它本身的分布电感较大,影响退耦效果。

网友A:
看来退藕电容的使用还是有讲究的

网友B:
哦, 总结起来, 地线的问题, 或者各种不良的电容问题

网友A:
大电容如电解电容,它本身的分布电感较大,影响退耦效果。

网友C:
闭环控制系统的设计还是要多注意的。

网友C:
细节上的设计----是在同相端对地电阻上并接电容,以形成高频旁路。

网友C:
连接电路时,尽量减小分布电容是很重要的,尤其应注意使集成运放的“+”输人端远离它的输出端。

网友D:
为消除自激振荡,就应减小负载电容,或在集成运放输出端外加输出功率更大的、高频响应更好的输出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