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集成运放的表示符号及引出端

楼主(2018-05-04):
集成运放的表示符号及引出端

      (1)集成运放的表示符号

  如图1所示为集成运放的表示符号,集成运放通常采用图1所示的电路符号和相应的引出端来表示。

  (2)集成运放的引出端

  集成运放共有5类引出端。

  输人端:即信号输入端,它有两个,通常用“+”表示同相端,用“-”表示反相端。

  输出端:即放大信号的输出端,只有一个,通常为对地输出电压。

  电源端:集成运放为有源器件,工作时必须外接电源。一般有两个电源端,对双电源的运放,其中一个为正电源端,另一个为负电源端;对单电源的运放,一端接正电源,另一端接地。

  图1 集成运放的表示符号

  调零端:一般有两个引出端。将其接到电位器的两个外端,而电位器的中心调节端接正电源或负电源端。有些集成运放不设调零端,欲调零时需外设调零电路。

  相位补偿(或校正)端:其引出端数目因型号而各异,一般为两个引出端,多者3~4个。有些型号的集成运放采用内部相位补偿的方法,所以不设外部相位补偿端。

  (3)说明

  集成运放的输入端、输出端、电源端在电路符号上标示的位置比较固定,如图1所示,而调零端、相位补偿端则不同,可在两斜边的任意位置标出。

  为简化电路图,画原理图时,经常只标出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而将电源端、调零端、相位补偿端略去。必要时可标出所需说明的引出端,如调零端等。

  在用于施工的集成运放电路图中,必须将全部 引出端和所连元件、连接方式完整地表示出来,并在相应的引出端标出器件引脚的编号,在其电路符号内标出集成运放的型号和编号。外接的元件也应标出其参数值(或型号)和编号。如图2所示为BG305用作反相放大器时的实际接线电路图。

  图2 BG305用作反相放大器时的实际接线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看具体是做什么反馈设计的

网友B:
有些集成运放不设调零端,欲调零时需外设调零电路。

网友B:
这个电路的设计还是蛮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