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产生这种复指数的信号??

楼主(2018-05-04):
        单片机想产生一个复指数的正弦信号,看有人用555与5556都能做出来。单片机除了以波形录制的方式,没有其它办法了吗?

网友A:
等幅正弦波,包络调制。
模拟电路,一个正弦波振荡器,一个幅度调制电路。

网友B:
不就是算法么?知道频率怎么变,知道幅值怎么变,按规律输出即可。在正弦波基础上改下就好了。

网友C:
想想电子琴的音色实现方法,就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幅正弦波,包络调制。
模拟电路,一个正弦波振荡器,一个幅度调制电路。 ...

关键是频率与中间间隔都变的啊。还有根本不清楚如何把两个波形调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电子琴的音色实现方法,就明白啦

这个根不知道,所以还是无法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算法么?知道频率怎么变,知道幅值怎么变,按规律输出即可。在正弦波基础上改下就好了。 ...

正弦的频率也得变,现在测试,单正弦用PWM的话, 频率达不到100K

楼主(2018-06-14):
这么多高手,真的没有人能指点一下吗?补充,频率:160KHZ 单片机的做法已经完了,根本做不出这么高的频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多高手,真的没有人能指点一下吗?补充,频率:160KHZ 单片机的做法已经完了,根本做不出这么高的频率 ...

外挂一个DAC,用其他软件生成码表循环写D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挂一个DAC,用其他软件生成码表循环写DAC

还是不行啊,频率达不到这么高,DAC的转换速度还不行。现在改用DDS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