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关于FPC座子通讯不良问题

楼主(2018-05-04):
我们开发的产品主板和触控板之间通过FPC连接,发现触控板的电平信号总是不准确,造成触控通讯不良,并且瘫痪,捣鼓了很久,最后把问题定位在了FPC座子。
1. 未焊的新座子管脚之间的电阻值正常几乎绝缘。
2. 已经焊上主板的座子管脚之间的电阻都小很多(几百欧姆~100K之间)
3. 所有焊上板子的座子中,FPC-2.0mm的座子比FPC-0.5mm的座子电阻会大点2.0mm(20K~200K),0.5mm(1K~20K) (我们还有一个指纹头是通过FPC2.0的连接,用此做的对比)
4. 络铁温度在300oC~350oC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座子质量太差了(已经购买了2家的产品测试)还是我们的焊接工艺有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能是助焊剂在里面,焊接后记得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