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为什么烧录程序时,会造成乱码现象?

楼主(2018-05-04):
  我司使用的STC15W4K48S4这颗芯片,使用汇编语言,一但点击烧录软件上下次下载擦除用户EEPROM,显示屏现实的功能字符就会出错,比如我们功能的音量为100,当刷机后显示1F5,通过软件恢复出厂,就OK了,为正常显示,请问大家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图片等下附上

楼主:
如图这种现象

网友A:
如果你的参数是保存在EEPROM的,点击烧录软件上下次下载擦除用户EEPROM 选项 则刷机当然就擦除了参数导致乱码了~~~~

网友B:
现在还用汇编,这工作量好大,好命苦的工程师呀。

网友C:
用汇编,看来是三防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参数是保存在EEPROM的,点击烧录软件上下次下载擦除用户EEPROM 选项 则刷机当然就擦除了参数导致乱 ...

不点下次下载擦除用户EEPROM也是偶尔会出现

网友D:
和烧录没有关系,"下次清空E2P"只是一个标记,由ISP处理;
看看时序哪里不对,你的东东好像工作在临界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烧录没有关系,"下次清空E2P"只是一个标记,由ISP处理;
看看时序哪里不对,你的东东好像工作在临界点上; ...

我们的程序里面有C和汇编,显示屏那部分用C来写,其他功能,主程序用汇编来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点下次下载擦除用户EEPROM也是偶尔会出现

点就是每次出现,不点就偶尔出现?

如果这样,找开发的工程师调试跟踪一下,做相应的处理,应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就是每次出现,不点就偶尔出现?

如果这样,找开发的工程师调试跟踪一下,做相应的处理,应该很简单~~ ...

不点,手动给他们回复默认值后,再刷机出现几率少,偶尔还是会有,这个具体怎么去弄?

网友E:
你正常显示的是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网友F:
不复用下载口,数据传输完毕将数据IO恢复到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