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烧啦,请大家给看看电路

楼主(2018-05-04):
(无正文)

网友A:
至少要给一个10mA的偏置电流吧

网友B:
12v÷8=1.5A 至少得18W功率才不会坏.

网友C:
喇叭不适合有直流电流通过,相当于单边一直有一个电磁力,喇叭的动态范围变小,还会一直有一个静态功耗。
如果是低压小功率的,临时偶尔工作一下的,工作于甲类也是可以的。
12V的,喇叭工作于甲类肯定不合适。
你这个基极加隔直电容,三极管就无法导通了,喇叭会没有声音的。
你别指望12V用单个三极管电路,还是集成功放电路可靠、效率高、音质好。

网友D:
搞颗386又不贵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不适合有直流电流通过,相当于单边一直有一个电磁力,喇叭的动态范围变小,还会一直有一个静态功耗。
...

谢谢回复,语音芯片推荐的电路接法。

网友E:
语音芯片貌似是PWM推动的语音,你是音频推的?音频推肯定烧,,PWM不会,因为叠加高频。

网友C(点评):
PWM和音频,没有多少本质区别

网友F:
隔离直流,应该是喇叭回路串接电容吧,要不然怎么隔直通交呢

网友C(点评):
喇叭回路串电容,三极管集电极不能导通,也是不能导通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语音芯片推荐的电路接法。

是呀,要么低压工作音量小一些,要么加音频功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语音芯片推荐的电路接法。

人家推荐用3V电源电压,你用12V电源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语音芯片推荐的电路接法。

这是3V电源,你这是12V

网友I:
你得做个直流偏置,限制电流在0.5A以下。

不过喇叭直流偏置后失真较大。也可能纸盆打顶损坏。

最好用个推挽功放,喇叭也换适配12V电源
和输出功率的。

网友J:
电压太高,必须换驱动电路或大幅降低电压。功放芯片现在很便宜,两毛多的就有,声音强度、音质都好很多。

网友K:
楼主,我的工作就是做这方面的。首先,你的语音芯片工作电压是3V,那么你在1楼的电路图中,喇叭接正极的电压也应该是3V,不需要加电解电容。

你这个语音芯片我很了解,是报警电路,包括警车声(110报警声)消防车声(119火警声) 救护车声(120急救车声)和机枪声。

楼上有个朋友说语音芯片是PWM推动的语音,其实是DAC。PWM推动喇叭是不需要接三极管或功放的。

网友K:
其实你这颗语音芯片最适合使用8Ω 0.5W的喇叭(配合三极管8050使用)。如果觉得声音不够大,那就使用功放IC,再用大功率喇叭(如2W或更高功率)。

网友L:
这个电路不会烧喇叭。音质很好。RL处接8欧喇叭

网友M:
我以为是小喇叭烧了

网友N(点评):
我刚打了个喷嚏,想着是不是坛里有人惦记我

网友O(点评):
我也同样以为。。。

网友P:
是不是基级没有电阻限流?

网友Q:
看标题,我以为@21ic小喇叭 你烧了~

网友N(点评):
我也是震惊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不会烧喇叭。音质很好。RL处接8欧喇叭

图挂了

网友S:
12V太高了,若用5V,3V就没有事,在集电极加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
喇叭上串个1K欧电阻就不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用示波器看了,的确是输出的PWM波,又学到了,驱动喇叭用PWM或DAC两种。
我只是想增大音量。改成5V喇叭长时间开启还是很热。
请教大家,这个8Ω2W的喇叭,2W是什么意思呢?
8Ω的确是万用表量线圈电阻,2W是指直流承受2W吗?2W=4V*0.5A吗?
请教大家。

网友T:
至少价格限流电阻啊,楼上功率都给你算好了

网友U:
现在功放都这么简单了?那么多功放芯片岂不是都要去吃屎

网友V:
这样接喇叭,当然烧了,右边插图不会响

网友W:
加了限流电阻,喇叭声音就变小,最好是用输出变压器、推挽电路或集成电路什么的。

网友X:
不应该烧啊,功率没有那么大,喇叭应该在交流电路中工作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C:
喇叭不适合有直流电流通过,相当于单边一直有一个电磁力,喇叭的动态范围变小,还会一直有一个静态功耗。
...

“你这个基极加隔直电容,三极管就无法导通了,喇叭会没有声音的。”音频交流信号不能打开三极管吗???(虽然会有失真),请指导,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Y:
“你这个基极加隔直电容,三极管就无法导通了,喇叭会没有声音的。”音频交流信号不能打开三极管吗??? ...

三极管的BE相当于一个普通PN结,输入只有耦合电容,没有偏置电阻,相当于箝位整流电路。
假设电容左边的电压是正负1V,电容右边的电压最高0.7V,最低变成-1.3V了,相当于被箝位了。
同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平均电压,变成了-0.3V了。
最终,只要输入音频幅度不变,经过若干波形周期后,三极管会截止的。

网友Z:
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