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贴片三极管管型号

楼主(2018-05-04):
我猜测是贴片的三极管管,SOT-23 三脚封装的,上面的丝印分别是LW.717/SW.631/LW.725,这是什么公司的型号呢?

网友A:
这样怎么猜,特别这个sot23封装的,你结合前后电路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怎么猜,特别这个sot23封装的,你结合前后电路看看吧

我觉得这个是三极管,不大是MOS管。我是说从丝印看,这是什么三极管呢?

网友B:
是三极管还是MOS管,万用表捅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