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gpio口内部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8-05-04):
我在看STM8Lgpio口内部结构原理图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想要io配置成推挽输出低,那么上面的P-BUFFER应该关断,下面的N-BUFFER应该导通,那么P-BUFFER前面的与非门应该输入都是高电平,N-BUFFER前面的或非门应该输入都是低电平,那么他们共用的那个输入线的电平不就矛盾了吗,下面附上图请大神帮我看看。

@xch :pmosfet前面不是有个非门吗?与非门出来的电平是低电平,然后再经过pmosfet前面的非门最后到栅极的是高电平,你说多反转了一次具体指哪里?
xch
你注释错误。下图,pmosfet驱动电平被你多反转一次,所以你以为矛盾。 输出模式时,p/n两mosfet的驱动电平等于信号选择器输出的非门驱动。正确

网友A:
你可能看错了,下面的或非门上面的输入脚状态应该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看错了,下面的或非门上面的输入脚状态应该为1

为什么为1,我是倒着推导的,N-BUFFER若要导通,则或非门应该输出高电平,那么或非门的两个输入应该都是低电平。

网友A:
N-BUFFER 下面的那个门只能在输出0时才导通

网友B:
你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UFFER 下面的那个门只能在输出0时才导通

为什么是0时导通,手册哪里有介绍到吗?大神求指点

楼主:
哪里有问题大神求指点

网友A:
说句实话,如果不是要设计IC,看这个真的没用。连“华而不实”都说不上。如果你是要设计芯片,这个看不懂,建议你先学学别的基础的东西,等你基础扎实了再回来想想这个问题。

网友B:
首先,这个线(你说矛盾的线)的电平是受ODR寄存器控制的。要输出低时,ODR线就是低,要输出高时,ODR线就是高。

网友B:
这样,上面的与非门一定输出高至P-BUFFER的栅极。下面的或非门也是一定输出高到N-BUFFER的栅极

网友A:
什么是漏极开路(OD)?
估计你还没理解

网友B:
N-BUFFER导通。P-BUFFER截止,输出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线(你说矛盾的线)的电平是受ODR寄存器控制的。要输出低时,ODR线就是低,要输出高时,ODR线就 ...

我知道这个矛盾线是受前面的ODR寄存器控制,但是我现在是根据后端想要实现结果倒着推导的,我后端想要的结果是io推挽输出低,那么就要N-BUFFER导通。P-BUFFER截止(这点你的回答中你也提到了);那么上面的与非门一定输出高至P-BUFFER的栅极,下面的或非门也是一定输出高到N-BUFFER的栅极(这点你的回答中你也提到了);那么最后推导到那根矛盾线上就有问题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上面的与非门一定输出高至P-BUFFER的栅极。下面的或非门也是一定输出高到N-BUFFER的栅极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UFFER导通。P-BUFFER截止,输出端低电平。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UFFER导通。P-BUFFER截止,输出端低电平。

对对对,是这样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C:
这是抠出输出部分的仿真示意图及其各点波形。没有矛盾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抠出输出部分的仿真示意图及其各点波形。没有矛盾之处

pmosfet前面不是有个非门吗,难道那个不是非门?

网友C:
引用 楼主:
pmosfet前面不是有个非门吗,难道那个不是非门?

你说栅极那个圆圈吗? 他是表示低电平导通的沟道。其实就是指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栅极那个圆圈吗? 他是表示低电平导通的沟道。其实就是指PMOS

原来如此,那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