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上的程序要怎么写?

楼主(2018-05-04):
cypress控制台右上角的HOLD,RUN 如果要实现这2按钮的功能

网友A:
什么控制台?

网友B:
没有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可以上图。

网友C:
hold和run可以调用API来实现,C++和C#的API都可以,本质上都是通过A0指令往寄存器E600的reset位写0或者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