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8-05-04):
充电管理IC BQ24745 BOOT脚和VDDP 脚间 接稳压二极管(下图)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那个不是稳压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是给上管驱动自举供电用的。

楼主:
谢谢! 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上管驱动的工作电位比下管高VDD?

网友B:
工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
1. 当下管驱动工作时,LGATE 输出低电平,Q4导通,上管驱动不工作,UGATE输出高电平,Q3截止,VDDP通过D1给C7充电。

楼主:
2. 当下管驱动不工作时,LGATE 输出高电平,Q4截止,C7给上管驱动供电,上管驱动工作,UGATE输出低电平,Q3导通。

网友C:
1. 当下管驱动工作时,LGATE 输出高电平,Q4导通,上管驱动不工作,UGATE输出高电平,Q3截止,VDDP通过D1给C7充电。

网友D:
当下管驱动不工作时,LGATE 输出低电平,Q4截止,C7给上管驱动供电,上管驱动工作,UGATE输出低电平,Q3导通。

网友E:
应该是一个自举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B:
自举电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从而使电压升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 当下管驱动工作时,LGATE 输出高电平,Q4导通,上管驱动不工作,UGATE输出高电平,Q3截止,VDDP通过D1给 ...

楼上对这个解析的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