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JTAG 下载程序或仿真的时候必须使用USB的电源作为开发板的电源么?

楼主(2018-05-04):
MSP430 JTAG 下载程序或仿真的时候必须使用USB的电源作为开发板的电源么?

网友A:
应该是吧

楼主:
如果将2脚与3.3V断开,用外部供电可以下载么??哪位大侠来解个惑。

网友B:
可以用JTAG的电源供电

楼主:
不是太懂哦

网友C:
没明白楼主遇到的问题?

楼主:
算了,结贴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
下载程序没有这个要求的。

网友D:
USB简化设计了。

网友E:
是不是得共地才行呢?

网友F:
开发板的电源没有要求的

网友G:
使用USB的电源可以,不使用也可以。

网友H: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I:
外部供电也是可以的。

网友J:
下载程序或仿真的时候是要求共地。

网友K:
一样正常执行程序。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将2脚与3.3V断开,用外部供电可以下载么??哪位大侠来解个惑。

能够下载的。

网友G:
有时候usb电源不能满足功率要求的。

网友F:
只要能够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E:
MSP430 JTAG 接口都有下载的装置。

网友D:
你的这个意思必须usb供电是什么?

网友:
不用usb供电下载不来吗?

网友I:
正常的都是自己设计电源供电

网友H:
usb供电可以节省电源设计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将2脚与3.3V断开,用外部供电可以下载么??哪位大侠来解个惑。

JTAG 引脚要设计完整兼容。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将2脚与3.3V断开,用外部供电可以下载么??哪位大侠来解个惑。

你 的意思没有使用一个地线吗?

网友J:
楼主不能下载程序或仿真,可能就是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