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段检测程序

楼主(2018-05-04):
主机发送完器件地址后要等待从机的确认,在程序中体现为一小段检测程序,但今天看到有的人的程序中并没有这段检测程序,而是直接的确认程序

网友A:
确认信号不是由从机发送吗?

楼主:
在写过程中,主机只需检测从机是否确认,所以是否说明就不需要编写“确认”这个子程序了呢?

网友B:
关键是得明白ACK信号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握手,保证通信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将两种程序(带ACK检测的和不带ACK检测的)都写一遍,然后来测试!

网友C:
对,还有需要详细阅读I2C的协议。

楼主:
哦,好,我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通信协议额

网友D:
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写过程中,主机只需检测从机是否确认,所以是否说明就不需要编写“确认”这个子程序了呢?
...

确认是需要从机吗

网友F: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查看一下从机的程序。

网友H:
楼主是要检测波特率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对,还有需要详细阅读I2C的协议。

这个也没有说是iic协议呢。

网友J:
能不能把程序粘贴一下呢

网友K:
把源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L:
看不懂楼主什么意思呢

网友H:
msp430有波特率的检测功能。

网友G:
自检一般都是需要确认之后才能正常执行的。

网友F:
是检测程序不能正常执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写过程中,主机只需检测从机是否确认,所以是否说明就不需要编写“确认”这个子程序了呢?
...

子程序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没有程序看不到是什么错误的

网友:
是SPI还是iic呢?

网友L:
是程序的问题吗?还是硬件 的问题

网友K:
你说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J:
是程序执行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对,还有需要详细阅读I2C的协议。

是spi吗

网友M:
这段程序的只是临时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