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

楼主(2018-05-04):
系统设计中的电平转换确实是个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
为何在这方面不统一呢  ?

网友A:
标准话的东西。
各个公司有自己的出发点。
不过相对来说还是很标准了。

网友B:
有转换芯片 这个就简单了很多!

网友C:
使用转换芯片吧      这个减轻工作量   选芯片时尽量选用接口电平相同的   呵呵

网友D:
各种的转换都有其一定的标准的。

网友E:
而且处理器的工作电压也不统一,有的追求的是低功耗

网友F:
设计的时候尽量选同一电平的芯片,还不行就转换。同一电平的芯片绝对能找到,但是考虑到价格,有时候还是转一下更合适。

网友G:
三年前五伏,三年后技术进步了,出了三伏三的,但并不能做到所有器件同步发展

网友H:
电平没法统一,因为这些都是随着半导体工艺的进步不断变化的,比如以前5V现在还用在工作频率为G以上的器件里面的话,根本没法达到这么快的速率

网友H:
幅度大的话没法翻转这么快,且功耗大。而也没法因为出现新工艺就把以前老的器件都改了,这涉及到成本。

网友I:
电平多少应该为主流  还是 应该看目前的 科技 市场etc

网友J:
这个都是各个公司处于自己利益来考虑的

网友K:
低压DSP出现需要电平转换在现代电子系统中,特别是数字电路中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芯片设计,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低电压工作器件

楼主:
嗯,我晓得了

网友:
电平转换器就行。

网友L: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网友M:
当然是转换电平

网友N:
推荐ADG3241系列转换器

网友O:
常用的74HC245、74LVC4245

网友P:
肯定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网友Q:
数字信号电平转换可以直接使用74LVC8T245芯片

网友R:
你需要做哪块处理呢

网友S:
直接三极管转换就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使用转换芯片吧      这个减轻工作量   选芯片时尽量选用接口电平相同的   呵呵
...

电路设计也复杂了。

网友P:
都是需要增强驱动的。

网友O:
自己设计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N:
还支持双向数据传输。

网友M:
12V的信号 要送到3.3V的话就需要电平转换下才可以

网友L:
就是一个双极型三极管或 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输入电平很灵活

网友:
单向转换和双向转换都有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使用转换芯片吧      这个减轻工作量   选芯片时尽量选用接口电平相同的   呵呵
...

供电也不统一,还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S:
最简单的设计方案了。

网友R:
设计也没有说的那么麻烦的。

网友Q:
以使用中继器、多路复用器和开关等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U:
芯片的选型是很关键的一环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