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5V电源直接能带电机,通过单片机定时控制就不...

楼主:
还是我……听大家的话去看怎么画原理图了……但是画的很垃圾望见谅
(上班+带孩子+出差 这点事儿一个月了还没搞定,我愧对21ic……)

我用一块电池 直接接微型水泵 可供电 正常工作

然后我想用单片机控制时间 结果就不行了

把电机换成LED就没有问题了

原理图如下:

请问这是…………?

网友A(点评):
孩子,你还小需要带,别带孩子了。

网友B(2018-05-04):
这三极管能导通吗?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图不对,你自己理一下电流走向,这样怎么工作?还是三极管符号画错了?如果是PNP管,把4.7K电阻去掉,或者换个小点的电阻,IO口给低电平应该能工作,高电平不工作。如果是NPN,你这接法错了,电机不能工作的。

网友D:
还是用个电机驱动模块吧。或者自己搭一个模块

网友E:
NPN三极管不能这么用呀

网友F:
三极管C接电机负,E接地

网友G:
什么 单片机? IO口有木有设置为强输出?
1、基极串的电阻太大了, 换成1K或者750欧;
2、三极管e, c调换一下;
3、或者三极管换成 Si2302/2304 NMOSFET,此时可以去掉基极电阻或换成47欧以下的小电阻 。

网友H:
原理图画错了还是,三极管的e,c极接反了

电路没有错,原理也是对的,只不过你忘记了三极管是电流器件,给你算100倍的放大倍率,单片机100%输出,100×(5-0.7)/4.7K= 91mA,况且三极管在这种功率状态下还达不到100倍的放大倍率,换个mos管吧,如3400,2805等这个才是根治之道

网友I:
用mos管好一点,这个三极管画错了

网友J:
1. 把三极管的C、E反过来;
2. 把电阻减小至1k;
3. 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箭头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图不对,你自己理一下电流走向,这样怎么工作?还是三极管符号画错了?如果是PNP管,把4.7K电阻 ...

妈呀 电机画到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mos管好一点,这个三极管画错了

妈呀 电机画到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没有错,原理也是对的,只不过你忘记了三极管是电流器件,给你算100倍的放大倍率,单片机100%输出,100 ...

原来是这样(您说用了两个三极管+电容组成放大电路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把三极管的C、E反过来;
2. 把电阻减小至1k;
3. 在电机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箭头指向+ ...

妈呀 电机画到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图画错了还是,三极管的e,c极接反了

妈呀 电机画到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 单片机? IO口有木有设置为强输出?
1、基极串的电阻太大了, 换成1K或者750欧;
2、三极管e, c调换 ...

恩恩 我手里只有个mos管 我试试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C接电机负,E接地

妈呀 电机画到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NPN三极管不能这么用呀

妈呀 电机画到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极管能导通吗?

妈呀 电机画到下面了………………

网友L(2018-06-03):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您说用了两个三极管+电容组成放大电路能行不)

两个肯定可以了。一般三级管做驱动来说基级电流取负载电流的十分之一,还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如果启动电流一A需要100ma的基级电流单片机输出没有这么大。所以要加两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