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报错

楼主(2018-05-04):
#1540-D<\/a> (ULP 11.2) Assignment of higher
bits (constants) to variable "P2OUT" within a loop. Recommend using lower 4 bits to allow use of constant
generators
刚入手msp,程序倒是能用过,就是在行前有i,提示这个,看着不爽,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追求完美的人,没见过这个的。

网友B:
奇怪的问题,第一次遇见这种提示
搂住能提供下代码吗?

网友C:
楼主能截个图吗?
不太理解什么叫“在行前有i”“”

网友D:
版本不匹配

网友E:
P2OUT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你开发什么芯片呢

网友G:
还是使用IAR吧。

网友H:
https://blog.csdn.net/l18092482025/article/details/72081802看看这个

网友I:
是报错还是警告呢

网友:
程序能够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J:
截图看看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K:
using lower 4 bits to allow use of constant generators是什么含义

网友L:
这个应该是警告的。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个CCS文件。

网友E:
重新定义这个。

网友K:
楼主没有程序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J:
把程序粘贴一下。

网友:
你不要循环i了。

网友I:
变量的问题吗?

网友H:
这个应该能够解决的。

网友G:
IAR开发msp430简单可靠。

网友L:
不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