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2018-05-04):
在用430f149做用户终端,要实现远程升级的功能。这势必要固定某些程序的位置,试问430的IAR c编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去实现

网友A:
有这个功能,改烧写地址

网友B:
1,编写用于升级的程序

2,修改用于升级的那个项目的XCL文件!-Z(CODE)CSTART,-Z(CODE)CODE,-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CHECKSUM。这样就可以将程序固定在某个区域,建议放在FLASH的最高的几个段里面

3,将编译生成的TXT文件,取出程序部分,做成数组,取出中断向量部分做成数组

4,将数组用#pragma location固定在你主项目的程序的升级的区域里,这样你的一个FLASH就有两 个项目了,一个主项目,一个用于升级的项目

5,将取出的中断向量数组,也放在主项目的程序的里

网友B:
6,正常情况下跑的是主项目,要升级时,先将中断向量数组写入FLASH的中断向量区域

7,软复位

9,复位后程序就开始执行用于升级的项目了

网友C: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这个貌似不可以的。

网友D: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这个要么特定设计要么就选择带有可以远程升级的MCU的。

网友E:
淡然这个是建立在无线数据传输基础上的,这个是很关键的。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F:
c编译器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G:
是无线的升级吗?

网友H:
需要修改BootLoader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这个貌似不可以的。

能够实现的,这个有实现的方案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这个要么特定设计要么就选择带有可以远程升级的MCU的。
...

需要修改BootLoader的

网友K:
主要是单片机和上位机之间的信息交互

网友:
级程序,简称boot代码,也叫作bootloader,启动引导程序

网友L:
通过UART串口升级

网友M:
固件升级的三种方法,1,JTAG, 2BSL,3,自定义固件升级

网友N:
其实现原理是在目标芯片中放置两段代码:一段为应用程序;另一段为升级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这个貌似不可以的。

TI的无线升级方案。

网友H:
IAR c编译器解决不了

网友G:
BSL能够实现的。

网友F:
你说的OAD

网友N:
两者的地址段不重叠,这样就可以利用升级程序擦除应用程序,并写入新的代码。

网友M:
自定义升级固件就是在程序中内置一段用于升级应用程序的代码,即可利用现有通信接口进行远程代码的升级。

网友L:
MSP430通过BSL或者USB方式实现程序升级

网友:
bootloader的执行文件可以用仿真器下载

网友K:
比如什么时候开始升级,由下位机发起还是上位机发起,单片机对下发信息的解析等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要实现远程升级的,这个要么特定设计要么就选择带有可以远程升级的MCU的。
...

BLS就能实现。

网友O:
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