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三种模拟串口的方法解析(转)

楼主(2018-05-04):
51单片机三种模拟串口的方法解析

单片机的使用日益频繁,用其作前置机进行采集和通信也常见于各种应用,一般是利用前置机采集各种终端数据后进行处理、存储,再主动或被动上报给管理站。这种情况下下,采集会需要一个串口,上报又需要另一个串口,这就要求单片机具有双串口的功能,但我们知道一般的51系列只提供一个串口,那么另一个串口只能靠程序模拟。

本文所说的模拟串口, 就是利用51的两个输入输出引脚如P1.0和P1.1,置1或0分别代表高低电平,也就是串口通信中所说的位,如起始位用低电平,则将其置0,停止位为高电平,则将其置1,各种数据位和校验位则根据情况置1或置0。至于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说到底只是每位电平持续的时间,波特率越高,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波特率为9600BPS,即每一位传送时间为1000ms/9600=0.104ms,即位与位之间的延时为为0.104毫秒。

单片机的延时是通过执行若干条指令来达到目的的,因为每条指令为1-3个指令周期,可即是通过若干个指令周期来进行延时的,单片机常用11.0592M的的晶振,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奇怪数字的来历。用此频率则每个指令周期的时间为(12/11.0592)us,那么波特率为9600BPS每位要间融多少个指令周期呢?指令周期s=(1000000/9600)/(12/11.0592)=96,刚好为一整数,如果为4800BPS则为96x2=192,如为19200BPS则为48,别的波特率就不算了,都刚好为整数个指令周期,妙吧。至于别的晶振频率大家自已去算吧。

现在就以11.0592M的晶振为例,谈谈三种模拟串口的方法。

方法一:延时法

通过上述计算大家知道,串口的每位需延时0.104秒,中间可执行96个指令周期。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0 = 0x90;sbit P1_1 = 0x91;sbit P1_2 = 0x92;#define RXD P1_0#define TXD P1_1#define WRDYN 44 //写延时#define RDDYN 43 //读延时

//往串口写一个字节void WByte(uchar input){uchar i=8;TXD=(bit)0; //发送启始位Delay2cp(39);//发送8位数据位while(i--){TXD=(bit)(input&0x01); //先传低位Delay2cp(36);input=input>>1;}//发送校验位(无)TXD=(bit)1; //发送结束位Delay2cp(46);}

//从串口读一个字节uchar RByte(void){uchar Output=0;uchar i=8;uchartemp=RDDYN; //发送8位数据位Delay2cp(RDDYN*1.5); //此处注意,等过起始位while(i--){Output >>=1;if(RXD) Output |=0x80; //先收低位Delay2cp(35); //(96-26)/2,循环共占用26个指令周期}while(--temp) //在指定的时间内搜寻结束位。{Delay2cp(1);if(RXD)break; //收到结束位便退出}return Output;}

//延时程序*void Delay2cp(unsigned char i){while(--i); //刚好两个指令周期。}

此种方法在接收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是采样定位存在需较准确,另外还必须知道每条语句的指令周期数。此法可能模拟若干个串口,实际中采用它的人也很多,但如果你用Keil C,本人不建议使用此种方法,上述程序在P89C52、AT89C52、W78E52三种单片机上实验通过。

方法二:计数法

51的计数器在每指令周期加1,直到溢出,同时硬件置溢出标志位。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预置初值的方法让机器每96个指令周期产生一次溢出,程序不断的查询溢出标志来决定是否发送或接收下一位。

//计数器初始化void S2INI(void){TMOD |=0x02; //计数器0,方式2TH0=0xA0; //预值为256-96=140,十六进制A0TL0=TH0;TR0=1; //开始计数TF0=0;}

void WByte(uchar input){//发送启始位uchar i=8;TR0=1;TXD=(bit)0;WaitTF0();//发送8位数据位while(i--){TXD=(bit)(input&0x01); //先传低位WaitTF0();input=input>>1;}//发送校验位(无)//发送结束位TXD=(bit)1;WaitTF0();TR0=0;}//查询计数器溢出标志位void WaitTF0( void ){while(!TF0);TF0=0;}

接收的程序,可以参考下一种方法,不再写出。这种办法个人感觉不错,接收和发送都很准确,另外不需要计算每条语句的指令周期数。

方法三:中断法

中断的方法和计数器的方法差不多,只是当计算器溢出时便产生一次中断,用户可以在中断程序中置标志,程序不断的查询该标志来决定是否发送或接收下一位,当然程序中需对中断进行初始化,同时编写中断程序。本程序使用Timer0中断。

#define TM0_FLAG P1_2 //设传输标志位//计数器及中断初始化void S2INI(void){TMOD |=0x02; //计数器0,方式2TH0=0xA0; //预值为256-96=140,十六进制A0TL0=TH0;TR0=0; //在发送或接收才开始使用TF0=0;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EA=1; //中断允许总开关}

//接收一个字符uchar RByte(){uchar Output=0;uchar i=8;TR0=1; //启动Timer0TL0=TH0;WaitTF0(); //等过起始位//发送8位数据位while(i--){Output >>=1;if(RXD) Output |=0x80; //先收低位WaitTF0(); //位间延时}while(!TM0_FLAG) if(RXD) break;TR0=0; //停止Timer0return Output;}//中断1处理程序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TM0_FLAG=1; //设置标志位。}//查询传输标志位void WaitTF0( void ){while(!TM0_FLAG);TM0_FLAG=0; //清标志位}

中断法也是我推荐的方法,和计数法大同小异。发送程序参考计数法,相信是件很容易的事。另外还需注明的是本文所说的串口就是通常的三线制异步通信串口(UART),只用RXD、TX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