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04):
有一种是排除干扰引起的中断

网友B:
我反正是没这么编过

楼主:
还有些程序里面有空函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C:
其他中断产生的时候,可以直接返回到主程序里

网友D:
在干扰比较强的环境中,可能会误动作打开某些中断,加了这条指令后,即使产生了,也可以返回.

网友E:
我也遇到一个空函数,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F:
还有这么的?LZ在哪看到的?

网友G:
中断我是理解了,那个空函数是干什么的,要这个干吗

网友H:
空函数应该是没有作用。。。哎,越说越晕

网友I:
空函数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或提供升级方便的。

网友I:
中断中的空函数嘛,反正放在那里也不会占用多少空间,再说还能防止误触发。

网友J:
同意,留给将来升级用。

网友H:
延时或者等待补充

网友K:
参数误动作时可以及时返回吧!

网友L:
中断不执行

网友M:
应该是写的一些标准函数的,方便以后添加的。

网友N:
应该是写上的函数,怕出错吧。

网友B:
中断后就直接跳出本次的循环体的。

网友C:
返回本次的中断程序,继续进行下一个循环的。

网友O:
会不会是为了避开某些优先级高的中断

网友H:
空函数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

网友I:
可能是中断里的return吧?那是用来返回的,就像汇编语言中的中断返回。一个意思,达到某些要求后就可以离开中断的,不需要再继续做事情。

网友P:
函式中的return,表示离开当前函式

网友Q:
碰到return 就终止当前方法

网友R:
return 是方法级别的返回

网友S:
程序执行到return,会立即终止当前方法

网友T:
只有方法有返回值或者需要中途中断的时候才会用return。

网友U:
正常情况下遇到return方法就不会继续执行了

网友S:
继续执行调用该方法代码行的下一条代码。

网友P:
一般如果是循序式的Code,就是返回到呼叫的函式。

网友R:
一个方法内,不管处于任何位置,只要遇到return,就马上终止执行下面的代码

网友V:
只要有return 就会返回

网友Q:
直接返回了

网友W:
当中断达到某个条件的时候,退出中断

网友X:
中断函数执行的时候,遇到需要跳出的条件

网友U:
关键字return可以出现在任意函数中,如果该函数需要有一个结果,可以通过return语句带回给调用函数中。

网友T:
只有执行到return才会返回。

网友Y:
小方法return的话是会继续执行大方法的

网友Z:
这个的话设计这个中断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AA:
这个是为了调试方便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