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同一个定时器能不能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下?

楼主(2018-05-04):
msp430f149的同一个定时器能不能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下?

网友A:
定时器中不止一个捕捉和比较模块,你可以使用两个模块来分别实现捕捉和比较功能

网友B:
可以,解决好周期问题就行了.

网友C:
定时器有好几个捕捉寄存器,可以分开用的吧

网友D:
假如这个定时器有两个中断向量就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

网友E:
定时器不是有好几个寄存器吗,比如TA0TA1TA2

网友F:
不能这样的。

网友G:
怎么不使用其他的呢?

网友H:
不能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

网友I:
楼主要使用什么功能呢

网友J:
没有配置过这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不止一个捕捉和比较模块,你可以使用两个模块来分别实现捕捉和比较功能
...

msp430f149几个定时器的

网友:
不能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假如这个定时器有两个中断向量就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

不可能的,中断只有一个。

网友I:
多个定时器可以不同模式。

网友H:
需要进行转换设计。

网友G:
必须使用一个定时器吗?

网友F:
可以切换使用的。

网友M:
两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分时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不止一个捕捉和比较模块,你可以使用两个模块来分别实现捕捉和比较功能
...

怎么不使用msp432呢

网友J:
正常都是在一个模式下工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假如这个定时器有两个中断向量就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

定时器还是配置一个模式稳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有好几个捕捉寄存器,可以分开用的吧

不能分开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