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想接收如abcde这样的数据

楼主(2018-05-04):
MSP430异步通信的时候,UART的U0RUF中每次只能接收一位数据,但是我想接收如abcde这样的数据,怎么做啊?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楼主:
这儿也有不少高手吧。、,中断中怎么搞。我是用串口助手发的数据

网友B:
不可能一位一位的接受,中断:先开起总中断,再开起接受中断,然后写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
建议多看看例程

网友C:
好多芯片,比如51,只有一个串口buffer,但是你的软件缓存区可以设置的大点。

网友D:
建缓冲器,收一个字节存一个字节,挨个存,没什么可纠结的。

网友E: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 每次只能一个个字符的收发.

网友F:
其实收发的过程本来是一个个字符的.

网友G:
软件上可以通过上层的软件来完成字符串的收发的.

网友A:
当然, 如果硬件上支持 FIFO 这类功能, 那也可以利用它来完成多个字符的收发

网友H:
要看接收缓存区的大小了,如果缓存区只有一位的话,那只能是一位位的接收了。

网友I:
这个在这里也没啥问题的哈

网友D:
应该是每次一个字符的收发的吧

网友E:
使用字符接受吗?

网友J:
可以定义起始位就行了。

网友K:
UART的通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