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下ADC输入的等效阻抗是指那部分?

楼主(2018-05-04):
图中的等效阻抗Rain如果用下图来看是怎么计算出等效阻抗Rain?

网友A:
带采样/保持器的ADC的等效输入电阻基本是这样的:
Rin = 1 / fCadc ;
其中
    f是采样率,单位Hz(或sps);
    Cadc是采样/保持电容,单位F;

Cadc一般在pF~百pF级,如STM32内置的基本为十几pF。

网友B:
电压除以电流的方式计算。

网友C:
电路的基本知识概念

网友D:
听说想测的准,最好搞个跟随器。

网友:
我之前有的说是阻抗很大,不用跟随器,有的说用,那肯定指的不是同一类型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