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RS模块如何实现低功耗

楼主(2018-05-04):
想做做一个stm+GPRS下位机给上位机上传数据的监测装置。考虑到功耗问题,stm+GPRS可以先后进入空闲模式,再由上位机发送指令唤醒吗?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上位机无法唤醒终端,只能在终端定时指令唤醒,同时需要发一组最小数据维持网络连接,俗称“心跳包”。

@zhoujiaqian :回帖描述已经够清除了吧,非要重复?另建议用“回复”功能,不要使用“评论”。
您的意思是在采集一次数据后进入休眠,由stm的定时程序中断唤醒吗?是不是采用下位机连接上位机上传数据的方式,就不能使用上位机招测了?
亲您觉得232,485,422通讯有市场吗

网友B:
这个我们有做好的成品,用来做上行数据与下行数据的转换点,目前是没有低功耗的。

网友C:
要上位机唤醒就必须要长连接,长连接与低功耗本来就是矛盾的。建议将上位机采集方案变成终端主动上传,这样就可以实现低功耗。我司有低功耗模组,休眠期间最低功耗可实现1.5uA

休眠期间最低功耗可实现1.5uA,是NB模组吧!
@flymanchen :可以用低功耗模式,可以保持与服务器长连接,不过平均电流也有2个mA
@flymanchen :至于吗,fuwuqi三个字也要屏蔽
@zhoujiaqian :正常是不连接***的,需要上传数据的时候主动连接***,上传数据,完成后断开连接。采集时间是由下位机控制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开机的时候不能由上位机招测了?只能等下位机和上位机通信建立之后终端主动上传?这样的话,我怎么修改上传间隔时间呢?比如我可能这一段时间内20分钟采集依次数据,下一段时间一个小时采集一次。

网友D:
可以利用心跳发生的时候,下发指令。类似NB通讯机制

网友E:
可以用我们的GU900E模块,平时都是在网待机休眠,当接收到短信或者数据时唤醒(远程唤醒),几s钟后又进入休眠,2546112380可以找我要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无法唤醒终端,只能在终端定时指令唤醒,同时需要发一组最小数据维持网络连接,俗称“心跳包”。 ...

亲您觉得232,485,422通讯有市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亲您觉得232,485,422通讯有市场吗

有需求就有市场。就目前来看,市场存量已不小但依然在增长。

网友G(2018-07-11):
引用 网友D:
可以利用心跳发生的时候,下发指令。类似NB通讯机制

NB-IOT收发数据时功耗不比GPRS低多少,主要是NB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在PSM模式,不然收发数据也有100-200mA,不过主要是应用在主动上报的场景下

@xscdr :可以加Q交流一下吗 844976914
模块在NB模式下工作时附加网络最小功率可限制在30~50mA
请注意,附加网络/发送包平均电流与操作人员电源电平有关,同时模块在NB模式下工作时附加网络最小功率可限制在30~50mA

网友H(2019-05-15):
引用 网友C:
要上位机唤醒就必须要长连接,长连接与低功耗本来就是矛盾的。建议将上位机采集方案变成终端主动上传,这样 ...

你好:我们公司想做一款低功耗GPRS产品,看到你有该款资料,请发给我看看,看是否合用,谢谢 ,可以的话请发到:529559526@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们公司想做一款低功耗GPRS产品,看到你有该款资料,请发给我看看,看是否合用,谢谢 ,可以的话 ...

已发,请查收

网友I(2019-06-18):
是否低功耗 要看模块的待机电流大小,一般现在的模块都能做到1mA以下;
从整体设计来看,您最好选择opencpu方式的模块,将业务应用直接运行在模块上; 硬件也能减少外部主控mcu的硬件成本和功耗需求;

如果有需求,我这边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J:
能给我发一个吗?2075249850@qq.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