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难题!算法(多个数据找目标值)

楼主(2018-05-04):
M个数要求其中一个或多个想加找出目标数,并给出是由那几个数组成。
例如10个篮子,清空后打捞鱼,打捞完成
必定每个篮子里数是不确定的。
我需要x条鱼
计算,那几个篮子里的鱼数想加正好是我需要的数量
并给出由那几个篮子组成。
希望大虾们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哈哈,这是个经典问题,专门登陆来回帖。
这个问题除了分步穷举,没有别的方法。
先计算所有两两相加的数,保存两个数和结果的对应关系,
然后排序,再计算一次,得到4个数的和,类似可以得到8个数的和
于是你有了,1,2,4,8,,个数相加的结果
需要几个数相加,就算出所有结果,然后看满足条件不,结果不一定存在的,也可能有好几组

xch
太扯淡

楼主:
有没有历程,谢谢你给的思路

楼主:
网上搜索穷举法时间太慢,

网友B:
你肯出钱的话给你写一个

楼主:
那也得报个价呀

网友B:
1k打工钱

楼主:
比淘宝都贵

楼主:
不过可以接受,等客户下了决定,你负责这个算法的程序

网友C:
如果不需要优化算法,只需进行简单矩阵运算。特别适合DSP,有MAC指令的MCU,超快
未优化时计算次数是 2^M-1 次MAC。如果篮子太多,优化则有必要,先排除不必要的向量空间。
假设答案使用Mbit 向量表示。1表示对应篮子在答案组合之中,0 则否之

网友C:
1,先按照篮子中鱼的数量排序生成序列ai方便后续计算,并保留映射表,答案输出时逆变换回来。
2, 计算sum = ∑ai ;如果sum <x 无解,退出,sum=x,有唯一解,输出 2^M-1;
2; over= sum-x; 将ai=M找出,生成答案输出 (2^M-1) =2^i;
3,将 ai<over 的映射生成一个序列bi,序列数为N,有可能小于M,可以减轻运算量。ai>over 为答案之中必然之选,输出答案时对应位均为1;
4;最笨的方法如下
for (i=1;i<2N-1;i++)
{
  if (【bi】x【i】 ==over)输出答案;
}

xch
也可以不化简,只需第四步骤类似算法直接计算2^M-1 轮回输出结果

楼主:
太谢谢了,论坛就该这样,给出思路

网友B:
代码写出来了:
编译成功:

调用方法:输入数据存在data.txt里面,目标和为96,结果输出在log.txt中

输入数据示例:

输出数据示例:

网友A:
来来来,讲讲这类算法的另一个应用
M定义成2097152个200bit长的随机数,N定义成512,加法简化成异或
目标是找出512个数,使得这512个数异或之后的结果为200bit的0
这个算法用于ZCASH挖矿,每天都产值在几千万元*币,按现在价格计算是一天一千万元
还有一种简单点的,M定义成65536个96bit的数,N定义成32,还是异或
目标是从65536个96bit数中,找出32个数,使他们异或之后的结果为96bit的0,一天也有几十万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写出来了:
编译成功:

厉害了,膜拜

网友D:
建议你去计算机网站发一下.肯定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
要是穷举,那就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这个题还缺一个条件,要求篮子最少.

网友E:
对,去CSDN发帖问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去计算机网站发一下.肯定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
要是穷举,那就不会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这个题还缺一 ...

老i,先试一个的,再试任意两个的,然后5s到了,可以从矿坑刷下个要计算的数了。
内存只能这么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老i,先试一个的,再试任意两个的,然后5s到了,可以从矿坑刷下个要计算的数了。
内存只能这么大了。 ...

对的, 广度优先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