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双管正激电路,新手,一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8-05-04):
分别加在两个MOS管两边并联的电阻电容和二极管是为了防止什么用的?加在次级电路二极管两边的RC电路又是为了什么?

网友A:
关键词RCD

楼主:
嗯,谢谢,能不能再问一下为什么输入PWM波这一块要给它加上电阻?而不是直接连接到MOS管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能不能再问一下为什么输入PWM波这一块要给它加上电阻?而不是直接连接到MOS管上 ...

为了抑制振铃
驱动导线有等效电感,MOS管有Cgs,会构成LC谐振,表现为驱动沿振铃&过冲,串入R可以抑制振铃,下图是我用Orcad pspise仿真得到的,可以明显看出效果:

可以看出绿线有振铃,红线振铃抑制得很好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的

网友B(2020-06-20):
双管正激似乎不需要RCD吸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管正激似乎不需要RCD吸收

好像是的,电流有泄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