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07的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18-05-05):
首先利用STM32F407的MAC与一块Switch芯片做以太网通信
这是原理图,KSZ8863提供50MHZ的参考时钟。
然后软件的驱动是把正点原子的拿过来,就是只改了一些引脚。
然后现在KSZ8863的灯是闪烁的。一个灯常亮,一个灯闪烁。但是在MCU那边的ETH_DMA寄存器里面一直都是接不到数据。求助大神,那个地方有问题,软件配置参考原子的。

楼主:
不要让我的问题石城大海啊

网友A:
单步吧,看每一步是否正常

网友B:
管脚和布局都是参考的人家的?那就跑一下人家的程序试试

网友C:
硬件和原子的板有什么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和布局都是参考的人家的?那就跑一下人家的程序试试

木有别人的程序嘛,只有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和原子的板有什么差异?

原子用的LAN8720 我用的KSZ8863./
他的好像是MAC连接PHY。。
我的是MAC连MA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子用的LAN8720 我用的KSZ8863./
他的好像是MAC连接PHY。。
我的是MAC连MAC.

差异这么大,你用的方案有成熟的案例吗

网友D:
看看你用的这个芯片官网提供例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异这么大,你用的方案有成熟的案例吗

在我这里木有,看网上有人说做过。我这里木有,就我一个人傻傻的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用的这个芯片官网提供例子没

有啊,Linuxd的例子

楼主:
不要沉。起来起来

网友E(2018-12-01):
引脚17,和引脚18没有接好电平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