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取样电阻

楼主(2018-05-05):
请教:我现在需要对电路中的电流采样送给A/D模块,在proteus中有专门的采样电阻吗,还是说采样电阻需要通过设置普通电阻得到呢

网友A:
"采样电阻"只不过是对其在电路中的功能描述。
其本质还就是一个电阻。

但在某些特定应用中,“采样电阻”的要求可能与普通电阻有些差异:
譬如对于大电流采样的极小阻值的电阻,通常会要求采用4线电阻,以避免电阻引线的电阻带来的额外误差。

网友B:
proteus,没想到还有用这东西的,看来我是落伍了

采样电阻,精度高,温漂低,寄生参数小,。。。

http://www.vishay.com/resistors-fixed/current-sensing/
上面的链接是vishay的电流采样电阻的一种

另外还有耐冲击电流的(例如开关电路的电流采样),高频率特性(寄生电感小)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只不过是对其在电路中的功能描述。
其本质还就是一个电阻。

多谢多谢 懂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us,没想到还有用这东西的,看来我是落伍了

采样电阻,精度高,温漂低,寄生参数小,。。。

hhhh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