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单片机的端口不稳定,闪动7下,非常有规律

楼主(2018-05-05):
(无正文)

网友A:
做什么了?

楼主:
用P1.2驱动一个贴片LED,观察PWM波形变化

楼主:
01.#include  <msp430x14x.h>

02.

03.

04.

05.

06.void main(void)

07.{

08.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DT

09.  TACTL = TASSEL1 + TACLR;              // SMCLK, Clear Tar

10.  CCR0 = 512-1;                         // PWM Period = 488uS

11.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12.  CCR1 = 256;                           // CCR1 PWM duty cycle

13.  CCTL2 = OUTMOD_7;                     // CCR2 reset/set

14.  CCR2 = 128;                           // CCR2 PWM duty cycle

15.  P1DIR |= 0x04;                        // P1.2 output

16.  P1SEL |= 0x04;                        // P1.2 TA1 option

17.

18.  P2DIR |= 0x01;                        // P2.0 output

19.  P2SEL |= 0x01;                        // P2.0 TA2 otion

20.  TACTL |= MC0;                         // Start Timer_A in up mode

21.

22.  for (;;)

23.  {

24.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25.    _NOP();                             // Required only for C-spy

26.  }

27.}

楼主:
昨天测试蜂鸣器和流水灯也出现过闪动现象

网友B:
软件延时也没什么用?

楼主:
是啊,只有硬件复位,按过那么一段时间倒是能稳定。。。

网友A:
pwm的频率应该有2khz左右吧,led不会有闪烁效果呢。

网友A:
应该是上电时系统管脚不稳定导致的,有硬件电路图么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接了大电流的器件,如继电器,或和有大电流的器件共用同一个电源?

网友D:
继电器在上电的瞬间会使系统复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没接什么负载
烧空程序进去不会闪动

网友E:
上电复位造成的状态不稳吧

楼主:
啊,是BSL下载电路的DTR与430的RST引脚相连上电复位造成的状态不稳

网友F: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G:
有程序了吧,要不怎么会工作呢

网友C:
你都设置灭,试试。

网友H:
抓波形看看,是什么导致的呢。

网友B:
你怎么解决的?说一下,我这个板子也有问题,怀疑是复位造成的,能把你的解决方法说一下吗?

网友I:
测量电路了吗

网友A:
我也遇见相似的问题,上电后手放在LED旁边就亮了,程序还没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