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常用的DSP

楼主(2018-05-05):
具有网口,USB口,串口,总线接口,不需外接

网友A:
单片机都有USB和串口功能的很多,带网口的就很少了。同样需要

网友B:
DSP带网口  USB等的   最好就是DSP+ARM双核的了

网友B:
TMS320C6654 - 固定和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口有    USB可能需要外扩了

网友:
TMS320DM642

网友C:
TMS320C6678是TI基于KeyStone的多核固定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D:
TMS320VC33作为微控制器

网友E:
DSP28335做处理器,外部通过DM9000A网口芯片实现TCP/IP的通信

网友F:
定点DSP有200多种,浮点DSP有100多种。

网友G:
SMV320C6727B-SP - 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 Hi-Rel

网友H:
TMS320C6654

网友I:
TMS320C6671 - 定点和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J:
DM388 - DM385/DM388 DaVinci 数字媒体处理器

网友K:
TMS320C5545定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E:
usb功能也能简化设计。

网友D:
这个芯片应该能够实现的。

网友C:
支持高性能的信号处理应用,如任务关键,医疗成像,测试和自动化。

网友L:
3个可配置的视频端口(VPORT0-2)能够与通用的视频编、解码器实现无缝连接,支持多种视频分辨率及视频标准,支持RAW视频输入/输出,传输流模式;
1个10/100Mb/s以太网接口(EMAC),符合IEEE 802.3标准;
1个多通道带缓冲音频串行端口(McASP),支持I2S,DIT,S/PDIF,IEC60958-1,AES-3、CP-430等音频格式;
2个多通道带缓冲串行端口(McBSP),采用RS232电平驱动;
1个VCXO内插控制单元(VIC),支持音/视频同步;
1个32位、66M赫兹、3.3V主/从PCI接口,遵循PCI2.2规范;
1个用户可配置的16/32主机接口(HPI);
1个16位通用输入/输出端口(GPIO);
1个64位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能够与大多数异步存储器(SRAM、EPROM)及同步存储器(SDRAM,SBSRAM,ZBT SRAM,FIFO)无缝连接,最大可寻址外部存储器空间为1024MB;
1个具有64路独立通道的增强型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EDMA);
1个数据管理输入/输出模块(MDIO);
1个I2C总线模块;
3个32位通用定时器;
1个符合IEEE 1149.1标准的JTAG接口及子板接口等。

网友H:
1xEthernet,10/100/1000M自适应

网友G:
SMV320C6727B 是德州仪器 (TI) C67x 系列高性能 32 和 64 位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的下一代产品。

网友F:
C5000都可以。

网友K:
高性能的处理器_低功耗到超高性能处理器 tms320c5545

网友J:
66AK2H14 - 多核 DSP+ARM KeyStone II 片上系统

网友I:
One TMS320C66x DSP Core Subsystems at 1.00 GHz and 1.25GHz
40 GMAC/20 GFLOP @ 1.2GHz
32KB L1P, 32KB L1D, 512KB L2
1 MB Shared L2
Multicore Navigator and TeraNet Switch Fabric - 2 Tb
Network Coprocessors- Packet Accelerator, Security Accelerator
Four Lanes of SRIO 2.1 - 5 Gbaud Per Lane Full Duplex
Two Lanes PCIe Gen2 - 5 Gbaud Per Lane Full Duplex
HyperLink - 50Gbaud Operation, Full Duplex
Ethernet MAC Subsystem - Two SGMII Ports w/ 10/100/1000 Mbps operation
64-Bit DDR3 Interface (DDR3-1600) - 8 GByte Addressable Memory Space
16-Bit EMIF - Async SRAM, NAND and NOR Flash Support
Two Telecom Serial Ports (TSIP) - 2/4/8 Lanes at 32.768/16.384/8.192
UART Interface
I2C Interface
16 GPIO Pins
SPI Interface
Sixteen 64-Bit Timers
Three On-Chip PLLsv

网友M:
引用 网友L:
3个可配置的视频端口(VPORT0-2)能够与通用的视频编、解码器实现无缝连接,支持多种视频分辨率及视频标准 ...

这个资源师比较丰富的

网友N:
不管怎样,这些基本的资源的还是需要具备的。

网友O:
你是做什么应用,视频的话DM6437

网友P:
带U口的Dm6446 6467

网友Q:
5509可以吗

楼主:
嗯,我挑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