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内核供电电压

楼主(2018-05-05):
请问DSP的内核供电电压 一个是1.92V , 一个是3.31V
略超 请问会对dsp的工作有影响吗

网友A:
内核还是按照手册   要求设计稳定
低或高0.1V都是影响很大的

网友B:
内核的供电电压不是1.8V的么?

网友C:
内核的供电现在一般都是1.8V 的呀

网友D:
带有内核的MCU的,,内核采用3.3V的比较少的吧,

网友D:
主要是该种MCU的供电就是3.3V的居多,,内核为了低功耗考虑的,自然就是1.8V的设计 了

网友E:
内核电压现在都是1.8V了

网友F:
怎么是1.92V?要么是1.8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