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35误通5V电压

楼主(2018-05-05):
我的5V—3.3电源芯片烧了,一开始没发现,5V是不是就直接加到dsp上了?如果是dsp会烧吗

网友:
这个有可能已经损坏了。

网友A:
不一定,都有抗压性。

网友B:
通电时间长吗?

网友C:
直接测试DSP功能不就行了吗

网友D:
这个很难说没有问题。

网友E:
其他的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F:
芯片烧坏了,不一定是5V电压。

网友G:
没有问题的。

网友H:
你直接测试一下DSP呀。

网友I:
一般没问题。

网友E:
DSP芯片程序还能执行吗?

网友D:
只有测试之后才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DSP芯片能够正常运行就行。

网友B:
很长了就可能就会损坏芯片了。

网友A:
DSP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不过短时间通电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别人检测不到你的dsp芯片,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的

网友G:
电源芯片烧了就不供电了。

网友F:
可能没有电源了。

网友I:
5V电源就被隔离了,没有5V电压了。

网友:
哪有那么容易坏,看看数据手册的极限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