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类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5-07):
请T叔指点

网友A:
宋大侠才是这方面真神

楼主:
看了下,MA729是贴片的,不是直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书签版 ◆〓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

  • T叔,想找的是直插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想找的是直插封装的

    代码有3种可能,2B3,2B,B3
    按3种可能去手册找2pin的,
    列出所有可能型号,再根据封装筛选出苻合条件者
    再根据线路中的应用,最后确定型号.
    一般同一型号可有多种封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