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是否有与LM317类似的线性电源芯片?

楼主(2018-05-05):
LM317用得比较多,一个它的输出可调,另外输入电压可以比较高。
我大多时候用它做3.3V或者5V输出。输入电压有18V或者24V。
压差比较大,片子发热也比较厉害。 不想使用散热片。
我用的是TO252封装,背部的TAB是输出脚。

有没有类似芯片,TAB是GND。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将TAB通过过孔连接到电路板背面的大面积覆铜上,通过覆铜来来散热。

注:
1.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开关电源芯片,在部分电路板上已经使用了。
2.为啥TAB不能是GND?

网友A:
这么大的压差应该改用开关电源,任何线性电源在同样条件下的发热是相同的,并不会比LM317表现更好。可调线性稳压器没有接地引脚设计时散热片自然不可能是接地的,而采用接地引脚设计的话,最少引脚数将是4pin。317有一种封装是全塑的,在1980s比较常见,金属散热片与外界绝缘,可以安装在其它电位的散热片上。不过,对于楼主的应用还是不要考虑了,改用开关电源才是正路。

网友B:
为啥TAB不能是GND?与ic工艺有关,否则需加一层绝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压差应该改用开关电源,任何线性电源在同样条件下的发热是相同的,并不会比LM317表现更好。可调线 ...

这么大的压差应该改用开关电源,任何线性电源在同样条件下的发热是相同的,并不会比LM317表现更好。
这个说法同意。我现在希望找的是金属TAB脚是GND的,这样通过电路板背面的覆铜来散热,增加散热面积。

可调线性稳压器没有接地引脚设计时散热片自然不可能是接地的,而采用接地引脚设计的话,最少引脚数将是4pin。

谢谢提醒。平时用5脚的LDO习惯了,没有注意到LM317没有GND脚。

用lm317,主要还是便宜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压差应该改用开关电源,任何线性电源在同样条件下的发热是相同的,并不会比LM317表现更好。
这个 ...

加散热器后不比dcdc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散热器后不比dcdc便宜。

我找到一个ON公司的,NCV4264。输入耐压达到45V,电流100mA。SOT223封装,TAB脚是GND。

这样就可以利用电路板背面的大面积GND来散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ON公司的,NCV4264。输入耐压达到45V,电流100mA。SOT223封装,TAB脚是GND。

这样就可以利用电 ...

国货https://www.diod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