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的疑问

楼主:
想问下 在什么时候下用虚短 什么时候用虚断来分析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

我看书中描述到 电压反馈时用虚短 电流则用虚断为什么?电压用虚断不行?电流用虚短不行吗?

ps:图一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图二是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A(2018-05-07):
就是把输出负载短路或者断开, 看反馈信号还能到输入端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输出负载短路或者断开, 看反馈信号还能到输入端去吗

这个我知道,这个只是判断其电流还是电压反馈的方法。你看看图,我主要想问的是为什么书中能通过虚短和虚断判断电流还是电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