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粗心大意:搞错STM32 芯片1号脚,焊废芯片

楼主(2018-05-05):
焊STM32F407VET6,大意了。
上面有两个点,下意识的认为大点的是1号脚,觉得丝印朝上面来看是对的。
结果相反,小点是1号脚,拆了半天芯片,估计废了

@dzguang :谢谢指导!马上吹
热风枪吹啊,开到380°,几秒

网友A:
遇上同志了,我是焊RA8875,也把大点当一脚了,娘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上同志了,我是焊RA8875,也把大点当一脚了,娘地

哈哈,下次可不能想当然

网友B:
这活儿咱也干过

网友C:
看来厂商应该印个箭头,然后打上字PIN1

之前也有过同样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厂商应该印个箭头,然后打上字PIN1

之前也有过同样的疑惑

赞同,不知道大点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活儿咱也干过

成了总监后是不是就让手下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赞同,不知道大点是干啥的

那就不知道了,没了解过。。。

使用过封装厂的通用封装(不是自己订制的),也会有一些多余圆点,只是模具上就那样,也没研究为啥这样。。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确实 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确实 费解

哇,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网友E:
封装有斜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装有斜角的吧???

这个STM32好像没有,都是方方正正的

网友F:
任何芯片的1脚都是丝印正方向的左下脚。

@877049204 :这个是错误的经验,焊了一块ADC芯片,1号角在左上角
这可不一定啊,老兄,有的可不是正左下脚
谢谢指导!记住了

网友G:
大圆点,估计是封装模具的注塑或者出模的点,这是注塑工艺需要的。

网友H:
焊之前都要多次确认的,数据手册应该都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之前都要多次确认的,数据手册应该都有说明

有说明的,粗心大意了

网友I:
没有风枪吗,
这种芯片建议用风枪拆。

网友J:
一个多月前也干了一次,转着转着就给弄错了,还好板子质量好

网友K:
我都是照着别人的板子确认.比如开发版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任何芯片的1脚都是丝印正方向的左下脚。

你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