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设计】任意负载电容稳定的两级CMOS放大器

楼主(2018-05-05):
论坛新开了个IC产业论坛模块,我没时间照顾那么多板块,所以在本坛涉及点模拟IC设计的知识。

一种任意电容负载稳定的CMOS两级放大器原理图:

它采用一种优化补偿策略,相位裕度与负载电容关系如下图,当负载电容为1nF左右时稳定性最差,其他值教优:

性能指标:

楼主:
学习IC设计,可以学到模电精华。许多知识在分立件电路中是学不到的。

例如对于下图常见的电路,在分立件电路设计中,只会简单地说说第一级和第二极是什么放大,电容作用是什么等。
而在IC设计中,要知道下图中反馈环起码有3个,而且这个电路工作流程,几乎代表了90%以上的基本模块, 例如偏置电路。

你的电容位置放错了,一般放在M5的D级与珊级

楼主:
king5555
+ 1
管子标示几/几是代表什么。是哪颗IC型号。

那个是W/L,即IC设计中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控制的管子参数--宽长比!

楼主:
IC设计与分立件不同,它是严重依赖于仿真软件的,因为管子模型精度高,可信度高。
有空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在仿真软件中设计IC的方法。

楼主:
【你的电容位置放错了,一般放在M5的D级与珊级  】

是的,米勒电容是接在两个高阻节点。

这个图是我为了省事,随手修改一下就用的,原图是用电池表示的电平移位,我把它修改成电容了。电容的另一端应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