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接地问题请教

楼主:
这是TI的DEMO板,一款TYPCE-C移动电源的板子,图中的单点接地为什么还要从输出采样电阻的负端引一根地线到单点接地的附近的位置,按电流就近回的道理二根地线有什么作用?希望TI的工作人员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8-05-06):
请问有懂的人吗,无人问津啊

网友A:
徐工给看看
@airwill @玄德

网友B:
看不懂你表达的情况,不知道采样电阻在哪里,目前是咋样接地的,而你认为应当咋接,都不明白。

能否用局部原理图的形式来描述?

网友C:
从输出采样电阻的负端引一根地线到单点接地的附近的位置,这才是单点接地。

单点接地, 就是各电流回路尽量使用单独的地线回路连接到一起。目的是避免公共地线回路对共享地线的其他信号产生影响。
估计楼主还得仔细体会体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输出采样电阻的负端引一根地线到单点接地的附近的位置,这才是单点接地。

单点接地, 就是各电流回路尽 ...

这是原文件,单点接地能理解,请个贴中二幅图中用指头指出的位置。本身有一个单点接地的地方(GND-PGND),而后又从输出采样电阻的PGND脚引出一条线到单点接地的地方,相当于二个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原文件,单点接地能理解,请个贴中二幅图中用指头指出的位置。本身有一个单点接地的地方(GND-PGND) ...

补充一个示意图

网友B:
这个图有错误。
估计是自己测绘的。

正确接法是:
把你认为有问题的线删除,再把采样电阻下面的 PGND 改为 GND 。
然后再对照实物,应当就一致了。

网友C:
单点接地并不是两个线连在一起, 可以是多个线连在一起(同一个点的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有错误。
估计是自己测绘的。

PCB原文件还真是这的